中断问题。。。麻烦各位老师帮我看看怎么回事,谢谢。

楼主:
不知道怎么回事,流水灯没有按照我预期的1S移动一次,而是以很快的速度在变换,麻烦各位老师看看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万分感激!!!
#include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a;
void main()
{
a=0;
P1=0xfe;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TR0=1;
while(1);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a++;
if(a==20)
{
   a=0;
   P1=_crol_(P1,1);
   }
}

网友:
(65536-50000)是这里的问题
你改成(65535-5000+1)

网友:
回复 网友A:

额。。。。老师,还是不行啊,我是初学者,看了这个中断的时间好像是很多人都使用的,怎么我就用不了了,不会是单片机本身问题吧。

网友:
仿真了一下,程序没有问题,原来那样写是行的,你的晶振是多少?

你没有TMOD=??定时器是按=0配置的,也就是模式0的分频。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哈哈,谢谢老师提醒!!!!!!粗心了,是没TMOD的原因。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