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们请进啦~~~

楼主:
如果程序中要用到的USART2外设的TX,RX分别对应PA2,PA3,PA2,PA3引脚接了其他设备,但是为了还要用USART2,
就用这个“RCC_APB2Periph_GPIOD |RCC_APB2Periph_AFIO”就打开了GPIOD重映射功能把USART2设备的TX,RX映射到PD5,PD6上,

我想问的是:这个映射到PD5、PD6上,但是我的48引脚的STm32f101c8t6并没有这两个(PD5,PD6 )引脚,请问这样还能正常实现映射么??

网友:
都没这些引脚了应该不行吧

网友:
当然不行啦
不过48脚的  PB10 PB11是usart 3的发送和接收脚
你换这两个脚  不过好像也不能重映射,挺悲催的
顶一个  你可以先测试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别想了不能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