蓄电池的容量

楼主:
请问,比如说一个蓄电池的容量是1AH,它的标称电压是3.6V,从它的容量来看,应该是说在电流为1A时,可以连续放电一小时,那么以1A电流连续放电一小时后,电压是多少呢?还是3.6v吗?

网友:
肯定要低3.6V
另外,不了解标称3.6V的蓄电池是否有。

一般12V的蓄电池,满电的时候是14.2v ,最低不能低于10.8V。低于这个就是放电过亏。

网友:
放光后, 端电压低于3.2V

网友:
那是锂电池,一般锂电池标称3.7V ,最大4.2,最低3.2

网友:
回复 楼主:

基本上是3.6,但这时一加电没会没电什么也带不起来

网友:
那平时人们有时说“把电放完”,那意思就是说对于一般12V的蓄电池来说,放到电压低于10.8V的时候,就表示电放完了,就不能够再放电了吗?

网友:
锂电池也有3.3V的 额定3.3  最小2.5 最大3.65

网友:
回复 楼主:

铅酸蓄电池是这样,10.8V还是可以有点电的,但再继续放的话,对电池寿命就损失比较大了,其他电池也一样。
放到控制低点后,就对电池损伤了,。
所以锂电池要需要保护就有这个意思

网友:
几个安时,是评价电池容量的指标,是指在“完全放电”的情况下的,因为商家总想把自己的电池标准标高一些,所以,它们不会把在终止放电电压之上的参考点为准的,

网友:
蓄电池释放能量后的端电压由电池的材料和制造工艺等决定,理想情况下电压不变,只是没有负载能力,但理想情况无法在现实中实现,所以剩余电压会低于满电时的端电压,而且在电池的放电过程中端电压就会逐渐下降了。

网友:
非常感谢各位,基本明白了。也就是说对于铅酸蓄电池放到10.8V后,就表示电放完了。锂电池到3.2 V就表示电放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