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尔测速,求交流,求指导

楼主:
我想做个自行车测速装置,需要用到一个开关型霍尔传感器,传感器只起到采集信号作用,后面的处理电路我想自己设计,现在传感器好多都集成了处理电路,那位大神能帮忙选下型号,我是个新手,求指导,小弟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
有专门的霍尔传感器啊,你买一个再加一个磁铁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
无所谓什么型号,去买开关型输出的霍尔传感器即可,你能买到什么且能找到它的资料就用什么。

网友:
搜索霍尔传感器,很多的..如果真的实在找不到回头找我.

网友:
自行车的速度很低,最简单的地,搞个干簧管,--------再简单的话,可以自制个磁控开关,这不影响你作正常的实验

网友:
霍尔传感器,传感器,控制器,您可以了解西安新敏电子科技有限公司,029-85363083专业的生产厂家,一流的销售团队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觉得你的设计中需要注意的关键点有两个:
1.需要数字型的霍尔元件
2.要注意数字型霍尔元件的时间参数,也就是每秒钟最多能输出多少脉冲
这两点你注意到了,找出满足时间参数要求的数字型霍尔元件,至于到底选哪个型号也就无所谓了,最多再考虑个成本问题。不明白你说的处理电路是什么,我以前做过的就是像一楼说的,买个磁铁,放在需要感应的位置就可以了。对了,建议多放几个磁铁,别一圈只放一个。剩下的就是设置好定时器,自己写一个固定时间内读取脉冲,的程序即可。

网友:
干簧管这么用很容易损坏,简单的方案就是用霍尔开关就可以。

网友:
跪求楼主发一份做好的设计给我行吗 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