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智能家居MP3超级闹钟一准备资料

楼主:
一、MP3芯片VS1003B资料
     目前网上资料最全使用最广泛的MP3芯片,价格12.5,性价比不错,确定选用了,下面是原理图,数据手册,例程源码
      【ANP0001】驱动你的VS1003.pdf (534.1 KB, 下载次数: 17) vs1003.pdf (452.73 KB, 下载次数: 11) vs1003driver.rar (5.46 KB, 下载次数: 8) vs1003driver_ch.rar (3.22 KB, 下载次数: 9)

二、主芯片:TI M3的9B92或者9D92,大概40左右,资源较丰富,下面是我以前话的一个原理图,当时准备做个开发板的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放弃了,现在做这个DIY其实也是想做成个开发板,现在发上来大家参考一下

三、功放部分
目前有两个方案,一个是3W*2,一个是10W*2,前者用HT6808,后者是发烧级的TA2024,都是D类功放,大家可以看看选择那一种方案,前者BOM大约3RMB,后者BOM大概12RMB,当然一分钱一分货效果大不同,我都是在项目中实际用过了
ht6808.pdf (274.4 KB, 下载次数: 9)

四、RFID选用NRF24L01,这个也是资料丰富价格便宜,目前模块价格10元左右,资料如下

五、WIFI部分,目前有两种方案,一种是用直接用WM-G-MR-08模块,价格20RMB以内,难度是移植和协议,另一种是直接用现成模块,现在大概70左右,可以提高SPI或者串口用AT命令控制透传

六、上位机和手机控制部分,上位机用C#+MYSQL或者MSSQL编写,熟悉,手机终端只会安卓,苹果的暂时不考虑,有兴趣的我也可以把协议共享出来大家来编写

欢迎大家积极参与,资料与开发过程经验全部共享,核心代码设计如果涉及到可以应用到商业目的上的只对部分核心参与人员共享

另外为了方便交流,我建了个群,群号:207268201

网友:
整个项目资金我尽量控制到100以内,希望更多的人参与,对项目有贡献和好的建议的我准备送PCB板,送元件甚至主芯片也是可能

网友:
忘了TFT和通讯部分了,TFT准备选用TLI9320的2.8寸触摸屏,价格30以内,通讯保留RS485,RS232和CAN,RS485选用SP3485,CAN用TJA1050,都是3元左右的BOM

网友A:
另外可以考虑备用电源部分,最后会和大家一起DIY一个拉风的外壳(电子市场买通用壳来改装,工具都买回来了) ,可以给家里老大爷老大妈提去广场跳坝坝舞用

网友:
哇 还是财主给力

网友:
顶,早就看上你那个原理图了,供电打算怎么处理,用锂电么?

网友:
终于看到行动了
我要抓紧时间跟上~~

网友:
回复 网友B:

要用备用电源肯定是锂电

网友:
其实我自己也正在规划DIY自己的MP3,我的想法是要做就做比较好的,我的方案是M4芯片,触摸液晶480x320,音频vs1053b(我是奔着无损去的),sd卡的,还有一个蓝牙模块或者无线模块的,现在调通就液晶,和sd卡,其他,暂时没时间搞了,放着了。哦对了,还加上个免费系统free-rtos,算是调通了吧,感觉free-rtos+ti的GUI库是比较好的结合,不用担心版权问题

网友:
建议留个蓝牙模块接口,给智能机控制留个通讯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可以考虑备用电源部分,最后会和大家一起DIY一个拉风的外壳(电子市场买通用壳来改装,工具都买回来了) ,可以给家里老大爷老大妈提去广场跳坝坝舞用
跳舞功率一般要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