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9B96 CAN接收中断进不去

楼主:
之前做发送的时候,中断都没问题的,可以正常发送,现在做接收程序,老是进入红色部分,所以无法接收数据,不知道有没有人碰到类似的情况。

//*****************************************************************************
// CAN中断服务函数
//*****************************************************************************
void
CANIntHandler(void)
{
    unsigned long ulStatus;

    // Read the CAN interrupt status to find the cause of the interrupt
    ulStatus = CANIntStatus(CAN0_BASE, CAN_INT_STS_CAUSE);//控制器中断寄存器的值并表示中断产生的原因

    // If the cause is a controller status interrupt, then get the status
    if(ulStatus == CAN_INT_INTID_STATUS)//中断产生的原因是一个状态中断
    {
         //在读取主控制器状态寄存器时,将清除一个正詆诠移鸬淖刺?卸?
         g_bErrFlag = 1;// 表示有错误发生
    }

    else if(ulStatus == 1)//表示具有高优先级编号1的报文对象正在挂起一个中断
    {
        CANIntClear(CAN0_BASE, 1);//清除报文对象中断
        g_ulMsgCount++;//中断次数递增,记录接收到报文的数目
        g_bRXFlag = 1;//已接收一条报文
        g_bErrFlag = 0;//清除错误标记
    }

    else//其他不可预知的原因导致中断,这将永远不会发生
    {
        // Spurious interrupt handling can go here.
    }
}

网友:
回复 楼主:

//! \b CAN_INT_INTID_STATUS if the cause is a status interrupt.  In this case,
//! the status register should be read with the CANStatusGet() function.
//! Calling this function to read the status also clears the status
//! interrupt.  If the value of the interrupt register is in the range 1-32,
//! then this indicates the number of the highest priority message object that
//! has an interrupt pending.  The message object interrupt can be cleared by
//! using the CANIntClear() function, or by reading the message using
//! CANMessageGet() in the case of a received message.  The interrupt handler
//! can read the interrupt status again to make sure all pending interrupts are
//! cleared before returning from the interrupt.

应该调用一下 CANStatusGet() 来清除一下标记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谢 就是这个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B:

直接用 StellarisWare for C1\examples\peripherals\can 里的例程就可以,先可以看看简单的发送和接收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