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For MSP430 V5.5.02,安装问题

楼主:
我按照网上讲的都已经安装好了 ,但是一打开  就会弹出让我注册的一个告示, 然后就会通知我什么
No dongle found when general the host ID....
求哪位大神能帮助我啊!!!

网友:
没见过这个,像破解失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又重新装了一遍 ,现在一打开就会出现这个
麻烦帮我看一下  谢谢啦

网友:
看看破解iar的Key运行时是不是忘了选芯片,虽然可以随意生成注册码,
在生产破解码之前要看一下上面的选项,要选择正确的芯片,才能完成真正的破解。

网友:
回复 IAR For MSP430 V5.5.02,安装问题

如果你安装成功了,麻烦把软件给我发一下吧,我在论坛下载了好几个v5.5的iar for msp430,,解压的时候都是缺少文件,现在有点急,正赶上要做项目,楼主请帮忙~先谢谢你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