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F28335 SPI串口扩展(1扩4)

楼主:
我需要通过read_reg()读取VK3224(扩展芯片)寄存器的值,但是在接收中断处理时,接收FIFO中会有好几个数据,导致读取出来的是错误数据,
unsigned char send(unsigned char data1,unsigned char data2)
{
unsigned int temp1, i;
unsigned char temp2;
temp1 = data1 * 256 + data2;
SpiaRegs.SPITXBUF=temp1;
while(SpiaRegs.SPIFFRX.bit.RXFFST <= 0);
temp2 = SpiaRegs.SPIRXBUF & 0xff;
return temp2;
}  函数中发送一个数据立即就读取,照理FIFO中应该只有当前返回的一个数据。 求指教28335 SPI使用

28335 spi扩串口.txt

网友:
F28335属于C2000系列,以后请楼主换到C2000版块。

建议楼主多看看F28335的SPI及VK3224手册
(http://www.vkic.com/UploadFiles/201107/0720104658205.pdf),手册是最好的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