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键盘和定时器问题

楼主:
程序的目的:1)、要通过按键(移位键和加减键设定数据,其中包括定时器的初始值);
            2)、设定好数据以后启动定时器工作(按1S递减);
出现的问题:定时器出现问题了,有时候2s递减一次,我大概分析一下是主程序那块有点问题;但是不知道怎样修改,请各位单片机高手帮我改改,谢谢。
电路图:P0接的7段LED显示的段选;位选由P20、P21、P22通过138译码器连接;P23、P24、P25连接的是led灯;P32、P33、
P34连接的键盘

程序:
# include
# include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led_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sbit p32=P3^2;
sbit p33=P3^3;
sbit p34=P3^4;
sbit p23=P2^3;
sbit p24=P2^4;
sbit p25=P2^5;
uchar count_time;
uchar count_yw;
uchar count_jj;
uchar databuffer[8]={0};
uchar num=0;
int count0,count1;
int xianshi0,xianshi1;

void delayms(uchar ms)
{
  uchar i;
   while(ms--)
    for(i=120;i>0;i--);

}
/*void dispy(uchar rece,uchar num)
{
  P0=led_table[rece];
  P2=P2&0xf8;
  P2=P2|num;
  delayms(20);

}
void Open_dispy()  //显示函数没有问题
{
  uchar i;
  for(i=0;i<9;i++)
  {
          dispy(8,i);
          delayms(4);
  }
}*/

void dispy1(int xianshi0)
{
  databuffer[0]=xianshi0/1000;
  databuffer[1]=xianshi0%1000/100;
  databuffer[2]=xianshi0%100/10;
  databuffer[3]=xianshi0%10;
  P0=led_table[databuffer[0]];
  P2&=0xf8;
  P2|=0x00;
  delayms(4);
  P0=led_table[databuffer[1]];
  P2&=0xf8;
  P2|=0x01;
  delayms(4);
  P0=led_table[databuffer[2]];
  P2&=0xf8;
  P2|=0x02;
  delayms(4);
  P0=led_table[databuffer[3]];
  P2&=0xf8;
  P2|=0x03;
  delayms(4);
  P0=led_table[databuffer[4]];
  P2&=0xf8;
  P2|=0x04;
  delayms(4);
  P0=led_table[databuffer[5]];
  P2&=0xf8;
  P2|=0x05;
  delayms(4);
  P0=led_table[databuffer[6]];
  P2&=0xf8;
  P2|=0x06;
  delayms(4);
  P0=led_table[databuffer[7]];
  P2&=0xf8;
  P2|=0x07;
  delayms(4);

}
void Key_YW()//移位键
{
  //uchar temp;
  //P2&=0xf8;
  //P2&=0xf8;
  //P2^=count_yw;
  if(p32==0)
     {
           delayms(2);
           if(p32==0)
             {

                   count_yw++;
                   count_yw%=9;
                 }

                while(p32==0);
                P2&=0xf8;
            P2|=count_yw;

                databuffer[num%8]=count_jj;
                num++;
                num=num%8;
         }
}

void Key_QH()//时分秒切换键
{
   uchar temp;
   if(p33==0)
     {
           delayms(2);
            if(p33==0)
                 {
                   count_time++;
                   temp=count_time%3;
                 }

                   switch(temp)
                           {
                              case 1:p25=1;p23=0;count1=72000;break;//设定小时的显示灯亮
                              case 2:p23=1;p24=0;count1=1200;break;//        设定分钟的显示灯亮
                                  case 0:p23=1;p24=1;p25=0;count1=20;break; //设定秒钟的显示灯亮
                                     //default :p26=1;
                           }
                   while(p33==0);//检测按键是否释放
                  // P2&=0xf8;

         }

}

void Key_JJ()
{
  //uchar temp;
  //P0=0x3f;
  if(p34==0)
     {
           delayms(2);
           if(p34==0)
             {
                   count_jj++;
                   count_jj%=10;
                   //temp=P0+count_jj;

                 }

                while(p34==0);
                P0=led_table[count_jj];
         }
                //databuffer
}

void main()
{
  //Open_dispy();
   //uchar i;
  //count0=0;
  P0=0x3f;
  P2=0xf8;
  P3=0xff;
  TMOD=0x01;//工作在定时器0方式1
  TH0=(65536-50000)/256;//设定定时器的初值
  TL0=(65536-50000)%256;
  IE=0x82;//开中断
  while(1)
     {
                  Key_QH();//确定了一次计数的值(1h、1m、1s)
                  Key_YW();//
                  Key_JJ();//设置了时间和电流值
                  P1=led_table[databuffer[3]];//测试用的
                  //IE=0x82;//开中断
                  //TR0=1;

                  if(count_yw==8)
                    {

                                  xianshi0=databuffer[0]*1000+databuffer[1]*100+databuffer[2]*10+databuffer[3];        //有问题
                                  delayms(20);
                          TR0=1;
                                 if(xianshi0>0)
                                                  dispy1(xianshi0);
                                            else
                                                  {
                                                     dispy1(0);
                                                         TR0=0;
                                                  }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if(++count0==count1)
   {
      count0=0;
             xianshi0--;
   }

}

网友:
这种问题不好找,最好能放着一下,建议使用keli和protues联调进行仿真,通过在不同的地方设置断点找出问题的所在。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把定时器0的TR0=1,放在while(1)大循环里面是不是影响定时器的正常工作,不放在里面有不能达到目的,是不是逻辑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TR0=1放在什么地方本身并没有什么要求。你的问题我一下子看不出来。仔细分析一下逻辑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知道了,不应该重复执行
xianshi0=databuffer[0]*1000+databuffer[1]*100+databuffer[2]*10+databuffer[3];这条语句;令一个标志位就可以解决问题。
if(conflag==1)
                                  if(count_yw==8)
                                    {
                                              for(i=0;i<4;i++)
                                                     xianshi0=xianshi0*10+databuffer;
                                                  //delayms(20);
                                                  TR0=1;
                                                  conflag=0;
                                        }
                          if(conflag==0)
                                 {
                                  if(xianshi0>0)
                                            dispy1(xianshi0);
                              if(xianshi0==0)
                            {
                                                 dispy1(0);
                                                 TR0=0;
                                }
                                 }

网友:
回复 网友B:

能找出问题所在就好,并且找出来了还跟大家分享,值得表扬!:carn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