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114 EEPROM 的问题

楼主:
使用Flash模拟EEPROM,安装NXP官方的例子,NXP是Keil的,我需要移植到IAR,

这2句出错:
static UNSIGNED8 mSectorMemory1[SECTOR_SIZE]__attribute__(at(SECTOR1_STARTADDR));
static UNSIGNED8 mSectorMemory2[SECTOR_SIZE]__attribute__(at(SECTOR2_STARTADDR));

IAR如何说明变量所在的Flash区域??

网友:
没有做过,网上找一个,看看是否可行。

定义一个段,需要修改工程的icf文件,在工程指定的icf文件末尾加入如下内容:
define region MyOwnRegion = mem:[from 0x0800FC00 size 0x400];  //定义一个区域
place in MyOwnRegion {section LastPage};        //把段LastPage 放入区域MyOwnRegion

然后在工程的C文件中:
#pragma location="LastPage"
const uint32_t vSetRate_pre = VOLT_SET_REF;
#pragma location="LastPage"
const uint32_t vRdRate_pre = VOLT_RD_REF;
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使用这个方法定义flash区域:
__no_init  static UNSIGNED8 mSectorMemory1[SECTOR_SIZE] @ SECTOR1_STARTADDR;
__no_init  static UNSIGNED8 mSectorMemory2[SECTOR_SIZE] @ SECTOR2_STARTADDR;
没有出现错误。
使用官方的例子,移植了过来。
  在运行中保存数据,异常,好像没有成功保存数据,
      if (!NVOL_SetVariable(EEPROM_ID, (UNSIGNED8 *)&E_data, 16))
      {
        while(1);
      }

#define DISABLEIRQ __disable_irq();
#define ENABLEIRQ  __enable_irq();

__disable_irq();    __enable_irq() 是开启与关闭中断,;这些函数在标准库里面,看不到具体的操作。不知道是不是需要自己添加函数,关闭中断??

网友:
回复 网友B:

库里边带的函数一般不需要自己写。

网友:
现在是可以保存数据了,但是执行保持操作后,工作就异常。我现在是重新将初始化执行一次。是可以。 目前不知道具体的问题所在?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仿真看看,出现什么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