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VE定时器精确定时,求大神指点,急~~~

楼主:
定时器精确定时,软件仿真时看到不是很精确,求求大神解答。。。。。。。。

网友:
上面是定时器的配置。软件仿真了很长时间没找出怎么回事,求大神的精确定时怎么做到的。定时器主要用在启动AD上,最好在20us以下的定时。

网友:
用systick定时器看看,可以最小到1us,不过记得用完的时候要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