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纽扣电池1mA恒流放电方法求教

楼主:
要对纽扣电池进行恒流放电1MA测试,初步有以下的想法:使用一个1mA的恒流源作为负载,具体电路请参考附件,我的疑问是:
1:以1N4729稳压在3.6V,R3两端电压为3V,可以使得R3恒定电流为1mA,此电流取自纽扣电池端,这样的想法可行么?
2:1N4729的恒压电流是69mA么?怎么PDF文档里面是使用Test Current来描述的,这个是不是就是工作电流了?
3:如果此方案不行,请给出一些建议,谢谢!

网友:
弄个117在那里起什么作用的?

放电测试?还不如用LM117做个1mA的恒流源放电呢,那样精确多了

网友:
这个电路原理上说得通,但对于反向放电、或不能放电到0V怎么防止呢?

楼主还是买个负载吧

网友:
单纯测试1mA电流,这个电路不行。

另外PDF文档里的Test Current是测试电流,并不是工作电流。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虽然英文水平不大高,但Test Current还是知道是什么意思的,所以我才奇怪,整个PDF文档,除了这一个的单位为 mA,其它的感觉都不大可能,所以我才有此一问。一般说iZ是工作电流来的嘛,可我看了两个PDF文档,居然都不知道那一个是,说来有点惭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不需要放电到0V,只需要放电到1V左右的,至于说反向放电,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是什么,我就只是需要给纽扣电池放电啊,只要接对正负,就是这个放电了啊,至于你说的负载,R3不就是了吗?

网友:
LM117是为了给纽扣电池一个点位,因为我需要纽扣电池一直放电到1V左右,在这个放电的过程中,如果不给一个固定的偏置电压,我都不知道怎么去给出一个测试方案,现在这个方案,就是为了在放电后期,也能持续性的驱动固定的偏流而已,至于你说的117恒流电路,请给出一些思路,谢谢!

网友:
这种稳压管没有好像都是一个一系列的型号的PDF资料。测试电流的意思是,在所给测试电流值的69mA的情况下,稳压3.6V为标准。这里放电测试用稳压管貌似不精确,用一个基准源最好。

接着2楼的问题继续问:弄个117在那里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LM117原先是想着给纽扣电池一个稳定的电压的啊,为的是可以给三极管一个电压的,如果不给出一个稳定的电压,当纽扣电池电压下降的时候,三级管端的集电极电压就不能稳定了吧?
哪正常的稳压电压下,工作电流是怎么看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有道理

建议稳压管换431

网友:
楼主电路是无法起到测试电池的目的的,可以用多节同样的电池串联升压后再接常规的恒流负载,没有多余电池则可用DCDC升压再带恒流负载,但此时的恒流负载就不能是1mA的了,需要根据DCDC的输出电压和转换效率来计算合适的数值。恒流负载本身可以用TL431之类的来搭。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就用一个LM117-3.3的产生一个3.3V的电压,加载在纽扣电池上啊,本来是想用三级管产生一个1mA恒流源的,但你现在建议我使用TL431产生而已,我再想想怎么用431产生这个1mA的恒流负载吧

网友:
不是用外电压通过恒流源加在电池上,而是用恒流源做负载,不需要任何外电源,你理解的方向反了。

网友:
按你的建议,使用tl431替代稳压管,做成一个1ma恒流源,但我的纽扣电池最大只能为3.3V,在放电过程中随着电压的降低会导致恒流失效,所以我考虑增加一个3.3V的电源,即开始放电为3.3+3.3,在放电的过程中降低为3.3V,该电路使用PROTEUS仿真是可行的,我正准备自己搭电路来测试一下,

网友:
用LM334!一个电阻即可定标!

网友:
回复 网友E:

刚刚使用我在13L的电路测试了一下,发现不行,随着电压的升高(纽扣电池加上基准电压,从3.3V~6V),虽然流过R3的电流基本可以维持在1ma左右,但流入地的总电流却是变化的,估计是TL431的KA端有电流流过,有1~2ma,奇怪,如果是这样的情况,tl431怎么可以称为恒流源;
to14L,虽然手上没有LM334,但估计情形会像431一样,随着电压的变化,电流会变化。不解中。。。

网友:
先弄清楚LM334是什么东西!想当然是科学的大敌?TL431是电压源!而LM334才是恒流源!

网友:
回复 网友E:

首先向17L说声sorry,我并无冒犯之意,只是对于tl431搭建的电路出来的结果有些奇怪,刚刚把tl431上拉的电阻改为51K后,在6~8V左右基本恒流了,原先只是我参数设置上的问题;
现在正在看LM334相关的文档,望见谅!

网友:
回复 网友E:

楼主,按LM334的说明文档,搭建了一个1ma的恒流电路,但由于没有找到134欧姆的电阻,使用了130欧姆的R1,以及1390欧姆的R2,我使用一个可调电压源作为输入,出来的结果是,在输入电压变化的时候,LM334产生的电流不恒定,在1.5V的时候,大概在1.6ma的样子,在3.3V,大概在3.2ma的样子,请问你有搭建过类似的电路成功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到处看看不会搭建不成功的。

实际上,这个问题是个很简单的问题,如果没有基础,遇到个鸡毛也会挡住车的,

LM334是可调电流源。那个电流调整电阻用个电位器不是很好的吗?

楼主不从理论学起,仿真倒是学得很好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首先,我不是用仿真来做的LM334测试,我是实际搭建了电路,只是输入的电压使用了可调电压源,所以我发现LM334的电流会随着电压的改变而改变时才会奇怪;
其次,我的电路是需要在输入在3V内变化的时候,电流基本恒定在1ma左右,使用可调电阻的确是可以在某一个电压下产生1ma的电流,但改变电压,这个电流就改变,这是我不能允许的;
我看过PDF文档,知道LM334是什么,所以我搭建电路还产生这样的问题才奇怪,才会有此疑问;
当然,我也承认水平的确不高,是需要继续提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楼主位的电路是可以用的,只是低于7V时的稳压管的特性要差一些。但只要图中标的VCC稳定,输出电流也会比较稳定的。

也可以用TL431做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