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化学酒精传感器

楼主:
各位朋友,那位大哥了解这个内传感器,找遍了国内做传感器的都没有做这个传感器,小弟愚昧到目前还没有这类传感器的具体型号.各位在传感器行业做了很久,应该有所了解有个项目要做个酒精检测仪器不能用常见那个半导体气敏传感器!现在头大啊!求各位帮帮忙!能够找到资料最好!

网友:
淘宝搜搜看

网友:
电化学酒精传感器有是有的,只是做仪器是用这种么,是不是要设置成单独的探头?

定期换??一般这种电化学酒精传感器是6~24个月的使用期限.

项目

技术参数

量程

0~1.000mg/L

灵敏度(μA /(mg/L))

12±4

重复性

±0.006mg/L

响应时间(t 90) s

≤20

信号衰减

≤2%

零点漂移(mg/L)

≤±0.01

温度范围(℃)

-10~50

湿度范围

20%~90%RH

压力范围(kPa)

86~106

贮存温度(℃)

0~20

贮存期(月)

≤6

预期使用寿命(月)

>24

最大检测浓度(mg/L)

2.000

输出线性度

线性

这个参数不知道附合你的要求不?

网友:
传感器,西安新敏电子是专业的生产厂家及销售上,可了解  029-858363083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很高兴终于有人回答了,有关以这样的一个项目就是需要用的酒精传感器,版主说的参数我在网上也找过基本都是一年以内要换的,但是我们在想能不能需要换,我们是将他与另外的一个生物识别技术融合为一体!我知道的有一家做这个炜盛科技。参数跟您报的都差不多!!C2H5OH-ME3这个传感器资料太少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的 谢谢!记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电化学的都这我特性的,如果要不长期换的就用半导体的.

网友:
酒精传感器一般都是催化燃烧传感器,一般寿命是两年,进口工业级的,定量测量,精度高。不更换探头的可选用半导体的(精度差,定性测量)。

网友:
可以选用我们的传感器,进口工业级,实际酒精传感器就是催化燃烧原理,一般都叫可燃气体传感器,用甲烷来标定为酒精使用,提供开发支持,电路级支持。

网友:
专业的USB温湿度传感器、485温湿度传感器、气体传感器、64路DS18B20温度采集模块厂商。
www.lct2000.cn
QQ:1930227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