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一款实用的高性价比的万用表?

楼主:
请大家推荐一款实用的高性价比的万用表?价格200以下。

DZZ

网友:
我看好优利德UT61B

基本功能
量程
准确度
直流电压
40mV
±(0.8%+3)
400 mV
±(0.8%+3)
4V /40V/400V
±(0.5%+1)
1000V
±(1%+3)
交流电压
40mV
±(1.2%+5)
400 mV
±(1.2%+5)
4V /40V/400V
±(1%+3)
750V
±(1.2%+5)
交流电流
400.0μA /4000μA
±(1.2%+5)
40.00 mA /400.0 mA
±(1.5%+5)
4.000A/10.00A
±(2%+5)
直流电流
400.0μA /4000μA
±(1%+2)
40.00 mA /400.0 mA
±(1.2%+3)
4.000A/10.00A
±(1.5%+3)
电阻
400.0Ω
±(1.2%+2)
4.000KΩ/40.00 KΩ/400.0 KΩ
±(1%+2)
4.000MΩ
±(1.2%+2)
40.00 MΩ
±(1.5%+2)
电容
40.00nF
±(3%+5)
400.0 nF/4.000μF/40.00μF
400.0μF
±(4%+5)
4000μF
参考值
频率
10Hz~10MHZ
±(0.1%+4)
频响
45~400 Hz
占空比
0.1%~99.9%
温度
测试
( ℃ )
–40~–20℃
–(8%+5)
>–20~0℃
±(1.2%+4)
>0~100℃
±(1.2%+3)
>100~1000℃
±(2.5%+2)
( ℉ )
–40~4℉
–(8%+6)
>4~32℉
±(1.2%+5)
>32~212℉
±(1.2%+4)
>212~1832℉
±(2.5%+3)
特殊功能
自动/手动量程

二极管

通断蜂鸣

数据保持

最大值/最小值

背景光

相对测量

自动关机
约10分钟
模拟条
RS232数据传输

输入保护

输入阻抗
约10 MΩ
低电压显示
<7.5V
最大显示

一般特征

9V 电池(6F22)×1
LCD尺寸
65×43mm
机身颜色
红色+灰色
机身重量
370g
机身尺寸
180×87×47mm
标准配件
电池,表笔,转换插头、RS232数据传输线、软件光盘、点式K-型热电偶
可选配件
USB数据传输线
标准包装
彩盒,保修卡,说明书
标准包装数量
20台
标准包装尺寸
465×335×345mm
标准包装箱毛重
12Kg

网友:
DT-830B
100多元/10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已购胜利仪器VC86E 4位半高精度数字万用表

网友:
我觉得如果说是性价比高的万用表,非泰克莫属了,数字万用表价格分布比较广,覆盖高中低,性能在同类产品中算是不错的了,万用表买太便宜的用不了几次,而且性能质量都没有保障。

网友:
电子市场多了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