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T138可以用BT136代换吗

楼主:
在热风枪里面的BT138,不知能不能用BT136或BT139代换,求高手指点,,谢谢再谢谢!!

网友:
可以用BT139,,用BT136功率稍小。

网友:
代换,作为维修,一般性能相近就可了。
但作为设计,不仅需要考虑器件的功率容量,如果所代换的器件的输入特性差别大时,还要考虑驱动部分的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