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激拓扑的这个反馈是如何实现的,找了很多资料都没有啊……

楼主:
首先说这个电路是正常运行的,UC2844内部的误差放大器反相端直接接地,反馈直接接到了误差放大器的输出,常规的这种用法都是在COMP端加一个类似上拉电阻的形式,然后与光耦的副边串联,通过控制分压的值来反馈到COMP端,而这里是直接连到光耦的副边,这部分是如何控制误差放大器输出电压的???

网友:
U3的TL43l为基准源,它和光耦TLP781构成的双极点单零点反馈补偿网络,TL431提供2.5V基准电压。设计中略过了U C2844的内部误差放大器,直接把反馈输入信号接在误差放大器的输出端l脚,利用TL431构成反馈补偿环节。这种设计可以把反馈信号的传输时间缩短一个放大器的传输时间,使电源的动态响应更快。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但是我查到这种用法的都在光耦的4脚加一个类似上拉的电阻,这个电阻与光耦内部的三极管组成一个类似的分压器,这个类似的分压器把传输的信号给芯片内部误差放大器的输出,略过了误差放大器,而这个电路没有这个类似上拉的电阻,请教版主这是怎么回事?
内部误差放大器被略过,但是它的反相输入接地,正相输入为基准2.5V,它的输出也就是comp端不是应该为一个固定的2.5V吗

网友:
应该为一个固定的2.5V
直接接内部误差放大器的输出脚,缩短一个放大器的传输时间,仅此而已。就是不用了,,,

网友:
后来发现数据手册中有图中标记的说明,这里就是个跨导运算放大器,基本理解这里的状况了
非常感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