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测芯片的质量好坏,来自CECC的建议

楼主:
如何检测芯片的质量好坏,来自CECC的建议

想知道器件的质量好坏,这个要选择什么样的测试呢?一般在这种要求下,绝大多数的客户会选择做关键功能测试,关键功能测试根据原厂器件产品的说明或应用笔记(范例),或者终端客户的应用电路,评估设计出可行性专用测试电路,通过外围电路或端口,施加相应的有效激励(信号源)给输入PIN脚,再通过外围电路的调节控制、信号放大或转换匹配等,使用通用的测量仪器或指示形式,来检测验证器件的主要功能是否正常。

网友:
CECC元器件检验测试类型及测试级别的定义

CECC元器件检验测试类型及测试级别的定义

CECC实验室提供专业IC测试验证
您是否因为IC的品质问题而丢失了不少高质量的老客户呢?
您是否与您的买家或卖家因IC质量问题而纠纷不清呢?
您是否想探知表面无任何型号标识的器件是什么功能?
您是否区分不清真赝品, 而感到苦恼呢? 且想准确知道赝品性能究竟如何呢?
您是否还在用肉眼判断器件的好坏真伪呢? 是不是很多赝品器件怎么也不能看出来呢?
您是否感到您们的销售团队没有竞争力 ,而 导致客户群在日益萎缩呢?
您是否想出示证明给您的客户, 解释说明您的货品没有问题呢?
…………
面临着诸多棘手的问题, 又如何解决呢?

我们CECC实验室, 简称CECCLab, 可以帮助您解决如上问题, 详细请浏览:
www.cecclab.com
我们对元器件再卖市场的工程服务项目包括:

一、专业知识培训 -------帮您提高团队综合实力,赢得更多商机

二、元器件检验测试工程服务--帮您消除质量管理之烦恼,提升企业信誉度
级别I- 真实性检验(AIR)

级别II - 直流特性参数测试 (DCCT)

级别III - 关键功能检测验证 (KFR)

级别IV - 全部功能及特性参数测试 (FFCT)

级别V 交流参数测试及分析 (ACCT)

级别VI 特殊环境测试及分析 (SEAT)

级别EXI 无铅检测及成分分析(LFTA)

级别EXII 可焊性测试分析 (SDTA)

详细请浏览:
http://www.cecclab.com/fuwu/hangyebiaozhun-jibie.html
三、技术顾问及技术支持服务--帮您提供售前及售后技术咨询服务,塑造专业贸易公司之形象

详细请浏览:
http://www.cecclab.com/fuwu/gong ... chang/peixun-1.html

电话:0755-86168546/86155494
邮箱:info@cecclab.com/tech@cecclab.com   网址:www.cecclab.com
MSN:info@cecc.hk/lab@cecc.hk
地址: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园中区科技中二路软件园4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