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导 光电传感器电流/电压信号如何转化为显示器上的数值

楼主:
在做一个需要将光电传感器接收到的光信号经过放大、处理,最终转化为显示屏上的数值的课题,不知这信号转换方面该用什么设备,求指点。或者。。有无直接将这方面组合为一体的设备,有的话请留下具体的联系方式和设备的大致信息。谢谢!!!!

网友:
什么样的光电传感器??开关量的还是模拟量的??

这个要转化成数字很正常的,

如果是开关量的,转化成1,0,就是啊,
如果模拟量直接用ADC就可以,不知道是不是我没有完全理解你的问题??

网友:
应该就是那个ACD的模数转换了,不知道有没有直接组合在一起的成品,是那种精度要求比较高的,有没有什么好的选择?

网友:
你直接找数字输出的传感器就可以了啊.

网友:
最典型的是,现在用的光缆就是这东东。

网友:
如果有需要,可以打这个电话

您说的这个光电的我们公司可以做,您可以给我们打电话咨询一下,电话是0451-82558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