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EXP430F5529实验板液晶显示汉字现乱码

楼主:
MSP-EXP430F5529实验板液晶显示汉字现乱码
具体情况:使用查码显示汉字的方式,自建了一个汉字表,然后查码输出汉字。我依次单个单个显示的,在显示第一个汉字时,老是不清楚,有额外的像素点在这个汉字的周围,从第二个字开始就好了,液晶上看到的汉字没有多余的像素点了,但是如果后面显示的是和第一个字相同的汉字,则它也是乱码,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啊
例如:
    Dogs102x6_chinesecharDrawXY(101,63,"电",0);    //第一个汉字是乱码

    Dogs102x6_chinesecharDrawXY(10,0,"电",0);    //和第一个汉字相同,也是乱码。如果上面那个显示的不是"电",这个显示的也正常
    Dogs102x6_chinesecharDrawXY(23,0,"子",0);    //后面开始正常了
    Dogs102x6_chinesecharDrawXY(36,0,"工",0);    //
    Dogs102x6_chinesecharDrawXY(49,0,"程",0);    //
    Dogs102x6_chinesecharDrawXY(62,0,"世",0);    //
    Dogs102x6_chinesecharDrawXY(75,0,"界",0);    //
显示汉字的函数:
void Dogs102x6_chinesecharDrawXY(uint8_t x, uint8_t y, char *cchar, uint8_t style)
{
    uint8_t k;

    for (k = 0; k < GB_12_num; k ++)
    {
        if ((GB_12[k].Index[0] == *cchar) && (GB_12[k].Index[1] == *(cchar + 1)))
        {
            Dogs102x6_Font12x12DrawXY(x,y,GB_12[k].Msk,style);  //参照实验板提供的液晶驱动程序改写的
        }
    }
}

//汉字字模的数据结构定义
typedef struct typFNT_GB12       // 汉字字模数据结构
{
       char Index[2];              // 汉字内码索引
       uint16_t Msk[24];         // 点阵码数据
}GB12;

// 汉字字模表
// 汉字库: 宋体12.dot 纵向取模上高位,数据排列:从左到右从上到下
const struct typFNT_GB12 GB_12[] =          // 数据表
{
"我", 0x11,0x51,0x52,0xFF,0x92,0x10,0x10,0xFF,0x11,0x52,0x34,0x10,
      0x00,0x20,0x10,0xF0,0x00,0x20,0x40,0x80,0x40,0x20,0x10,0x70,

"爱", 0x02,0x4C,0x6A,0x5A,0x4B,0x6E,0x5A,0x8A,0x9B,0xAA,0x0E,0x0A,
      0x10,0x20,0x50,0x90,0x20,0xA0,0x40,0xA0,0x20,0x10,0x10,0x10,

"电", 0x00,0x3F,0x24,0x24,0x24,0xFF,0x24,0x24,0x24,0x7F,0x20,0x00,
      0x00,0x80,0x80,0x80,0x80,0xE0,0x90,0x90,0x90,0x90,0x10,0x70,

"子", 0x00,0x04,0x84,0x84,0x84,0x84,0x9F,0xA4,0xC4,0x84,0x0C,0x04,
      0x00,0x00,0x00,0x20,0x10,0x10,0xF0,0x00,0x00,0x00,0x00,0x00,

"工", 0x00,0x40,0x40,0x40,0x40,0x7F,0x40,0x40,0x40,0xC0,0x40,0x00,
      0x20,0x20,0x20,0x20,0x20,0xE0,0x20,0x20,0x20,0x20,0x60,0x20,

"程", 0x51,0x56,0x7F,0x92,0x91,0x04,0xF4,0x94,0x97,0x94,0xF4,0x04,
      0x80,0x00,0xF0,0x00,0x10,0x10,0x90,0x90,0xF0,0x90,0xB0,0x10,

"世", 0x08,0x08,0x7F,0x08,0x08,0xFF,0x08,0x08,0x08,0xFF,0x08,0x08,
      0x00,0x00,0xF0,0x10,0x10,0xD0,0x90,0x90,0x90,0xD0,0x10,0x10,

"界", 0x00,0x00,0xF9,0xA9,0xAB,0xFC,0xAA,0xAA,0xA9,0xF9,0x01,0x01,
      0x80,0x90,0x10,0x20,0xC0,0x00,0x00,0xF0,0x00,0x00,0x80,0x00,
};

感觉第一个查得有问题,但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大家有遇到个这种情况的吗,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怎么大家都只看不回啊,有其他液晶上显示汉字的经验也可以说说的,说不定就是哪儿的问题了

网友:
呵呵,已经好了,是一个函数的变量类型定义错误,unsigned char型定义成了unsigned int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 不错 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赞

网友:
楼主请问一下我取模怎么和你的不一样呢?还有你的源程序我只显示第一列的六个我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哎,我的液晶已损坏,好久没弄液晶了,忘了
你看一下这里面的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hread.php?tid=368372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哎,我的液晶已损坏,好久没弄液晶了,忘了
你看一下这里面的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hread.php?t ...

楼主这个程序是定义对了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程序是定义对了的吧

是对的

网友:
楼主,能把你的工程发一个给我吗?我想参考一下,感谢。

网友C:
恩恩,昨天我用了,还不错的感觉。楼主可以加一个QQ交流哈5529么,我是参加四川省电子设计大赛大一的学生,才接触不太熟。希望能够得到指点。我的QQ是1255595514,问题答案是   陈洁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恩恩,昨天我用了,还不错的感觉。楼主可以加一个QQ交流哈5529么,我是参加四川省电子设计大赛大一的学生 ...

OK,已经加了

网友:
楼主你好,我遇到了和你相同的问题,在显示第一个汉字时乱码。请问楼主是怎么解决的。详细说下可以吗?实在找不出问题在哪

网友:
我检查了所有的函数,没参数类型错误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