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器中“元件灵敏度较低,元件扩散度低”是什么意思??

楼主:
滤波器中“元件灵敏度较低,元件扩散度低”是什么意思??

网友:
把那句话的出处拿出来

网友:
在附件开头里。

网友:
灵敏度较低应该好理解吧,,
关键是这个元件扩散度低,,感觉像是移动性不好。不灵活呗。

网友:
回复 网友A:

灵敏度低是指……?

网友:
回复 网友B:

抠字眼呀,,

网友:
滤波器的高Q值的要求,个人理解滤波器中Q值是指衰减的快慢。

网友:
何谓扩散度?灵敏度?这种名字每个专业每种语言环境里,意义不尽相同。从字面理解也略知一二。

或者等待大师用通俗的语言给解释一下吧

网友:
翻译错误,给出原文。

网友:
http://www.analog.com/static/imported-files/tutorials/MT-209.pdf

The dual amplifier band-pass filter structure is useful in designs requiring high Qs and high frequencies. Its component sensi-tivity is small, and the element spread is low. A useful feature of this circuit is that the Q and resonant frequency can be adjusted more or less independently.

对于这一段,应该按照意思来翻译,文中的翻译是不妥的。

网友:
灵敏度 感觉是元件对滤波器的性能、参数的灵敏度,比如F0 和Q ,扩速度不好理解

网友:
看了文献 扩散度可否理解为 因为所需电阻、电容的种类(容值、阻值)少,电容一种,R2=R3,R4=R5,还有R1

网友:
回复 网友C:

看了什么文献怎么说的感觉与扩散度不沾边。疑惑?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楼主给的文献,感觉双通滤波器的优点就在它设计简单,可调性好,扩散度真不好理解

网友:
可以看大 Q和有R1关,FO和R2(与R3相等)、C有关,相关性低

网友:
这个滤波器和fliege 点阻滤波器很像,一个带通一个带阻(Q值很高就是点阻了),收了,不过不过不能做到很高频,最高1M(TI 运算放大器权威指南)

网友:
滤波器有啥教材吗?或者其他材料。我想多试几种滤波器。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子滤波器设计》 经典

网友:
回复 网友C:

给个资源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是数字滤波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