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那种算法可以区分圆形和方形

楼主:
最近看了看黑白摄像头,请问如何用其区分圆形和方形?

网友:
比较周长和面积的比值,随便一想应该可以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假设背景是白色,形状是黑色。那么从上往下扫描,如果黑色数量先变大再变小,则为圆形。如果黑色数量不变,则为方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说是正着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假设背景是白色,形状是黑色。那么从上往下扫描,如果黑色数量先变大再变小,则为圆形。如果黑色数量不变,则为方形。

这个方法感觉不错,不过有前提要求就得对正才好。

我想了个办法,不知道行不行哈。

从切线上下手,方形的切线,要么正交,要么相等。
具体的方法,还没摸索出来。

网友B:
还是我的好,边界走一圈累计周长,扩散求面积,这些在图形学里找边界和扩散求面积都有算法...

先假定它是圆,由面积求出R,
再用比值求一次R(圆:pi*R*R/Pi*2*R=R/2),比较两次结果,由比较结果的接近程度判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我的好,边界走一圈累计周长,扩散求面积,这些在图形学里找边界和扩散求面积都有算法...

先假定它是圆,由面积求出R,
再用比值求一次R(圆:pi*R*R/Pi*2*R=R/2),比较两次结果,由比较结果的接近程度判别.

哦,直接复用图形学里找边界和扩散求面积的算法,那自然最好

网友:
这是图像识别算法问题,先根据对比度取出轮廓数据,再对轮廓数据进行求导,根据导数的连续性即可判别,任何角度都可以。

网友:
图像识别算法的话 霍夫变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