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关于|=、&=~、^=真心搞糊涂了,求解释

楼主:
if(p1|0x01==0)这是个按键的判定程序中的一段,按键后是低电平,不解,从没想过与“1”的逻辑或会=0
p1|=bit_0或者0x00还有一个寄存器经常|=这个寄存器内部的一位,我的解释是前边代表的八位不管是甚么吧与后边这一位是1的相或,当然结果就是那一位变成1拉
至于&=~、^=按上边的都能解释,但是段首的if语句就真搞不懂了,求解释

网友:
if(p1|0x01==0) 是错的。你那儿看到的?

网友:
我的unsigned int 是4哥字节的
本来用char类型就可以验证了
总结一下:
a|=b  等价于 a=a|b;
a&=~b 等价于  a=a&(~b);
a^=b 等价于 a=a^b;

实验结果

实验结果

网友:
那个if语句是在清华出版社的msp430上看到的,是第五章常用接口设计——>键盘接口后边有个例程里有,真是看不懂,莫非是盗版书??

网友:
回复 网友A:

int不管有符号没符号都两个字节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int不管有符号没符号都两个字节啊

2个字节没错,就算是4个字节,这个输出都是没错的,你要注意,这里高位段的数据都是0呀。

if(p1|0x01==0) ,这个的写法都是有误的。一般都是或出1来的,与出1的,那有你这样的。

0 ==(P1 | 0x01 ),这个表达式永远都是假,因为最低位一定是1。

网友:
引用 网友B:

2个字节没错,就算是4个字节,这个输出都是没错的,你要注意,这里高位段的数据都是0呀。

if(p1|0x01==0) ,这个的写法都是有误的。一般都是或出1来的,与出1的,那有你这样的。

0 ==(P1 | 0x01 ),这个表 ...

打错了,不好意思。

if(p1|0x01==0) ,这个的写法都是有误的。

一般都是或出0来的,例如 0xF7 == (0xF5 | P1)
与出1的,0x05 == (0x05 & P1)。
同样的道理,0x02 ==(P1 & 0x01 ),这个表达式永远都是假。
那有你这样的。

网友:
MSP430-IO中断方式按键检测.txt                                                                                     //分别使用了采个三个按键接到MSP430的通用IO口,按任意一个按键可以使板上的LED反转.
      //例程中,单片机一直处于最低功耗状态,用户可以通过按下按键后唤醒单片机.单片机唤醒
      //后再进行去抖动动作.同时执行键处理程序.处理完后再次进入LPM4低功耗模式.
      //在本程序中用户可以灵活地修改程序来实现你相关的功能.
      //本程序适用在手持设备或电池供电的设计中.此程序结构比较通用,级用户可参与或套用修改.
      //应用目标板:MC430F14x开发板
      /*************************************************************************/
      #include

      #define key1 0x01
      #define key2 0x02
      #define key3 0x04
      #define delay_small 200

      #define key_1 0xfe      //定义返回键值1
      #define key_2 0xfd      //定义返回键值2
      #define key_3 0xfb      //定义返回键值3

      void key_process_0(void);
      void key_process_1(void);
      void key_process_2(void);
      void key_check (void);
      unsigned char key_value;          //定义键值全局变是
      //*************************************************************************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停止看门狗
      P1OUT |= BIT1;                         //关LED
        P1DIR |= BIT1;                        // 设置P1.1为输出

        //以下设置是采用不同的编写方式,新手可以参考使用
        P2IE |= BIT0+BIT1+BIT2;               // P2.0-P2.2 IO口中断使能
        P2IES |= 0x07;                        // P2.0-P2.2 IO口边沿触发中断方式设置
        P2IFG &= ~(key1+key2+key3);           // P2.0-P2.2 IO口中断标志位清除
        _EINT();                              //中断允许
        // 或直接写成 _BIS_SR(LPM4_bits + GIE);
      LPM4;                                  // 进入低功耗LPM4,此时单片机功耗最低

      while(1)
      {
        P2IE &= ~(BIT0+BIT1+BIT2);        // P2.0-P2.2 IO口关闭中断允许
        P2IFG &= ~0x07;                   // P2.0-P2.2 IO口中断标志位清除
        key_check ();
        switch (key_value)                //对键值进行处理.采switch语法结构查询
         {
         case key_1: key_process_0();      //调用键处理程序1
                    break;
         case key_2: key_process_1();      //调用键处理程序2
                    break;
         case key_3: key_process_2();      //调用键处理程序2
                    break;
         default:   break;
         }
        key_value=0x00;                    //键值清除
        P2IE |= BIT0+BIT1+BIT2;            // P2.0-P2.2 IO口中断使能
        P2IFG &= ~0x07;                   // P2.0-P2.2 IO口中断标志位清除
        LPM4;
      }

      }

      //*************************************************************************
      //P2中断服务程序
      #pragma vector=PORT2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ort_2(void)
      {
      switch (P2IFG)
        {
         case 0x01: key_value=0xfe;
                    break;
         case 0x02: key_value=0xfd;
                    break;
         case 0x04: key_value=0xfb;
                    break;
        default:  P2IFG &= ~0x07;             // P2.0-P2.2 IO口中断标志位清除
                    break;
        }
        P2IFG &= ~0x07;           // P2.0-P2.2 IO口中断标志位清除
        LPM4_EXIT;
      }

      //*************************************************************************
      void key_process_0(void)          //值处理,用户可以自己修改...
      {
      P1OUT ^= BIT1;
      }
      //*************************************************************************
      void key_process_1(void)        //值处理,用户可以自己修改...
      {
      P1OUT ^= BIT1;
      }
      //*************************************************************************
      void key_process_2(void)      //值处理,用户可以自己修改...
      {
      P1OUT ^= BIT1;
      }

      //**************************************************************************
      void key_check (void)
      { unsigned int i;
      for(i=0;i       if(0xff !=(P2IN & 0xf8))           //是否有键存在?
        {
          while(0xff !=( P2IN | 0xf8));   //一直等待按键松开
        }
      else
         key_value = 0x00;                //延时去抖动无键按下,则清除键变量.
      }
      //**************************************************************************
      //如果在按键电路中加RC滤波电路,实现按键去抖动的效果会更显著此.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

网友:
请看key_check函数

网友:
一个是清华的教科书,一个是网上下的,难道脑子都进水了,到底怎么回事

网友:
我终于想通了,再好的程序员也经常会脑子进水写错几个地方,不调试根本不知道

网友:
清华出版社出的烂书比好书多得多,只要出钱,再烂的书他们都敢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