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接收数据问题,求教

楼主:
请问我用f100 的SPI接受数据,SCK MOSI  MISO 的波形都正常,为什么程序会在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 SPI_I2S_FLAG_TXE) == RESET); 这里死循环了呢, 用f103的话,可以运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我用f100 的SPI接受数据,SCK MOSI  MISO 的波形都正常,为什么程序会在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 SPI_I2S_FLAG_TXE) == RESET); 这里死循环了呢, 用f103的话,可以运行

检查一下两者的不同。

如果同样的代码在2个不同板子个上跑是对的,是可以的。
那感觉会不会是硬件连线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