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EXP430F5529实验板液晶显示汉字

楼主:
捣鼓了好久,终于可以显示汉字了,呵呵
看看效果吧

字体是12x12了,能写这么多字把屏幕写满了,呵呵

反白显示,效果不是很好,没写的地方,那儿就一条白杠
上传两个文件,关于写汉字的函数和汉字表:
我用的取模软件: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啊。
我前几天弄了好久一直是乱码

新浪微博http://weibo.com/u/3178116863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感恩,毋需抱怨!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好,谢谢,自己测试了下还行,你在测一下吧,看还有什么问题,把它提出来,一起探讨

网友:
多谢分享液晶显示程序!

网友:
这图片效果,太给力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还是500万像素啊,现在感觉真心不行

网友:
请教一下LZ,在main函数里应该怎样调用Dogs102x6_chinesefontsDrawXY(uint8_t x, uint8_t y, char *word, uint8_t style)函数呢?char *word需要传入什么参量?

网友:
我记得液晶的驱动里面有相应的函数,楼主是自己重新写的函数啊,很强大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直接调用啊,char *word直接写汉字在里面,前提是你写的汉字一定要先取好模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是的,也是改的,那里面没有写汉字的函数,就按照它写字符的函数改了写汉字的函数

网友:
回复 网友E:

哦,也很强大啊

网友:
不是很懂啊,希望楼主上传完整的程序啊

网友C:
C语言没学好伤不起,终于用LZ的函数显示粗来啦~

#include
#include "HAL_Dogs102x6.h"

// ------------------  汉字字模的数据结构定义 ------------------------ //
typedef struct typFNT_GB12       // 汉字字模数据结构
{
    char Index[2];            // 汉字内码索引
    uint8_t Msk[24];         // 点阵码数据
} GB12;

// 汉字字模表
// 汉字库: 宋体12.dot 纵向取模上高位,数据排列:从左到右从上到下
const struct typFNT_GB12 GB_12[] =          // 数据表
{
                "我", 0x11,0x51,0x52,0xFF,0x92,0x10,0x10,0xFF,0x11,0x52,0x34,0x10,
                      0x00,0x20,0x10,0xF0,0x00,0x20,0x40,0x80,0x40,0x20,0x10,0x70,

                "爱", 0x02,0x4C,0x6A,0x5A,0x4B,0x6E,0x5A,0x8A,0x9B,0xAA,0x0E,0x0A,
                      0x10,0x20,0x50,0x90,0x20,0xA0,0x40,0xA0,0x20,0x10,0x10,0x10,

                "电", 0x00,0x3F,0x24,0x24,0x24,0xFF,0x24,0x24,0x24,0x7F,0x20,0x00,
                      0x00,0x80,0x80,0x80,0x80,0xE0,0x90,0x90,0x90,0x90,0x10,0x70,

                "子", 0x00,0x04,0x84,0x84,0x84,0x84,0x9F,0xA4,0xC4,0x84,0x0C,0x04,
                      0x00,0x00,0x00,0x20,0x10,0x10,0xF0,0x00,0x00,0x00,0x00,0x00,

                "工", 0x00,0x40,0x40,0x40,0x40,0x7F,0x40,0x40,0x40,0xC0,0x40,0x00,
                      0x20,0x20,0x20,0x20,0x20,0xE0,0x20,0x20,0x20,0x20,0x60,0x20,

                "程", 0x51,0x56,0x7F,0x92,0x91,0x04,0xF4,0x94,0x97,0x94,0xF4,0x04,
                      0x80,0x00,0xF0,0x00,0x10,0x10,0x90,0x90,0xF0,0x90,0xB0,0x10,

                "世", 0x08,0x08,0x7F,0x08,0x08,0xFF,0x08,0x08,0x08,0xFF,0x08,0x08,
                      0x00,0x00,0xF0,0x10,0x10,0xD0,0x90,0x90,0x90,0xD0,0x10,0x10,

                "界", 0x00,0x00,0xF9,0xA9,0xAB,0xFC,0xAA,0xAA,0xA9,0xF9,0x01,0x01,
                      0x80,0x90,0x10,0x20,0xC0,0x00,0x00,0xF0,0x00,0x00,0x80,0x00
};
// 汉字表:
// 电子工程世界
#define GB_12_num        sizeof(GB_12) / 26                                //汉字个数

/*******************************************************************************
*函数名称:Dogs102x6_Font8x12DrawXY(x, y, f, style)
*功能描述:Dogs102x6液晶上显示12x12字体
*参数说明:x-坐标(0 - 101),y-坐标(0 - 63) 注意:当y>52时,字体都显示在液晶的最下面一行
*参数说明:p_f-字符指针,style-(0-正常显示,1-反白显示);无返回参数.
******************************************************************************/
void Dogs102x6_Font12x12DrawXY(uint8_t x, uint8_t y, const uint8_t *p_f, uint8_t style)
{
    uint8_t b, row;
    uint8_t desired_char[36];

    // make sure we won't be writing off the screen
    if (x >= 102)
    {
        x = 101;
    }
    if (y >= 53)//字体是12x12,(63-52)+1=12
    {
        y = 52;
    }

    // Check if there is a remainder
    row = y >> 3;                   // identical to: row = y / 8;

    if (style == DOGS102x6_DRAW_NORMAL)
    {
        for (b = 0; b < 12; b++)
        {
            desired_char[b] =
                (*(p_f + b) >> (y % 8)) | dogs102x6Memory[2 + (row * 102) + x + b];//
            desired_char[b + 12] =
                *(p_f + b) << (8 - y % 8) | (*(p_f + 12 + b) >> (y % 8)) | dogs102x6Memory[2 + ((row + 1) * 102) + x + b];
            if((y % 8) > 4)
            {
                desired_char[b + 24] = *(p_f + 12 + b) << (8 - y % 8) | dogs102x6Memory[2 + ((row + 2) * 102) + x + b];
            }
        }
    }
    else
    {
        for (b = 0; b < 12; b++)
        {
            desired_char[b] =
                (*(p_f + b) ^ 0xFF) >> (y % 8) | dogs102x6Memory[2 + (row * 102) + x + b];
            desired_char[b + 12] =
                (*(p_f + b) ^ 0xFF) << (8 - y % 8) | (*(p_f + 12 + b) ^ 0xF0) >> (y % 8) | dogs102x6Memory[2 + ((row + 1) * 102) + x + b];
            if((y & 0x07) > 4)
            {
                desired_char[b + 24] =
                    ((*(p_f + 12 + b) ^ 0xF0) << (8 - y % 8)) | dogs102x6Memory[2 + ((row + 2) * 102) + x + b];
            }
        }
    }

    Dogs102x6_setAddress(row, x);
    Dogs102x6_writeData(desired_char, 12);
    Dogs102x6_setAddress(row + 1, x);
    Dogs102x6_writeData(desired_char + 12, 12);
    if((y % 8) > 4)
    {
        Dogs102x6_setAddress(row + 2, x);
        Dogs102x6_writeData(desired_char + 24, 12);
    }
}
/*******************************************************************************
*函数名称:Dogs102x6_chinesecharDrawXY(x, y, cchar, style)
*功能描述:Dogs102x6液晶上显示汉字体
*参数说明:x-坐标(0 - 101),y-坐标(0 - 63)
*参数说明:cchar-汉字符指针,style-(0-正常显示,1-反白显示);无返回参数.
******************************************************************************/
void Dogs102x6_chinesecharDrawXY(uint8_t x, uint8_t y, char *cchar, uint8_t style)
{
    uint8_t k;

    for (k = 0; k < GB_12_num; k ++)   //GB_12_num - (sizeof(GB_12) / 26)
    {
        if ((GB_12[k].Index[0] == *cchar) && (GB_12[k].Index[1] == *(cchar + 1)))
        {
            Dogs102x6_Font12x12DrawXY(x, y, GB_12[k].Msk, style);
        }
    }
}
/*******************************************************************************
*函数名称:Dogs102x6_chinesefontsDrawXY(x, y, word, style)
*功能描述:Dogs102x6液晶上连续显示汉字体(每行少于9个)
*参数说明:x-坐标(0 - 101),y-坐标(0 - 63)
*参数说明:word-汉字符指针,style-(0-正常显示,1-反白显示);无返回参数.
******************************************************************************/
void Dogs102x6_chinesefontsDrawXY(uint8_t x, uint8_t y, char *word, uint8_t style)
{
    while (*word != '\0')
    {
        // Draw a character
        Dogs102x6_chinesecharDrawXY(x, y, word, style);

        // Update location
        x += 12;

        // Text wrapping
        if (x >= 96)
        {
            x = 0;
            if (y + 12 < 64)
                y += 12;
            else
                y = 0;
        }

        word += 2;
    }
}

int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Dogs102x6_init();                            //初始化LCD
    Dogs102x6_clearScreen();                     //清屏
    Dogs102x6_setContrast(11);             //设置初始对比度值

    char str[] = {"我爱电子工程世界我爱电子工程世界我爱电子工程世界我爱电子工程世界我爱电子工程世界"};
        Dogs102x6_chinesefontsDrawXY(0, 0, &str[0], 1);
}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恭喜恭喜,加油

网友:
高手,以后得多向你请教!

网友:
楼主好强,可不可以做个显示图片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F:

喔,这个我没做啊,后面液晶被搞坏了,你看它给的驱动嘛,相信可以显示出自己的图片来

网友:
LZ,我想问下你是用CCS的还是IAR

网友:
发现我的频率分辨率用不了,伤心

网友:
你这里的字体怎么是12*12的啊 这里不是12*16的么

网友:
楼主能否讲解下  官方头文件里 对于地址什么的怎么设置的比如页地址行地址,一直没搞懂,  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C:
C语言没学好伤不起,终于用LZ的函数显示粗来啦~

为什么粘贴进ccs出现头文件打不开的现象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粘贴进ccs出现头文件打不开的现象呢?

13年的主题帖,时间有点早了,建议将问题重新开贴提问,可能会有更多的网友关注你的问题!

网友:
5529不是没液晶驱动外设吗?

网友:
我也买了一个5529开发板,但是不知道怎么入门,之前买过f149的板子看过相关视频,求指教

网友:
汉字取模后显示,是挺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