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激变换器中LM111的作用

楼主:
如图,为65W多路输出反激变换器,控制芯片采用的UC3845,其中左下角的LM111作用是什么啊?
本人新手,请大家指点一下,不胜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为什么要这样反馈呢,加了运放和一般不加运放的有什么区别哦。

网友:
LM111那部分电路应该是电压前馈,输入电压变化时,可以提高响应时间,整个电路相当于两个反馈环,一个根据输入电压反馈,一个根据输出电压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