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315M发射模块的2622接收的单片机软解码

楼主:
315M发射模块的2622接收的单片机软解码,写了好久感觉时间上都不对。。。。用的轮询,不用中断。。。。怎么提高效率??用状态机的思想感觉又写不出来了。。

网友:
想提高效率,一方面是程序结构问题,另一方面是编译效率问题。前者不是简单几句话就能说清的,而且对于低端MCU而言,状态机并非始终都是高效率的代名词,很多时候反而会更慢,代码量在此是关键。对于后者,使用汇编吧,C语言的编译效率并不高,C的源代码简洁不代表编译后的代码简洁。

网友:
我正在弄这个

已经弄好了

类似于2622(不完全一样)的软件编解码

哎,其实不难,不过我遇到了两个不小心的麻烦
我有两套,一套433M的,一套315M的,不小心搞乱了,发射模块倒是容易区分一看陶瓷滤波上的数字就知道,可是接受模块没注意搞混了。耽搁了一两天的时间
还是就是程序中粗心的逻辑错误,由于没有良好的测试仪器,导致注意力分散,又耽搁了一两天时间。

由于是在面包板和两块LaunchPad上的飞线搭建,不太方便测试,还没有考虑干扰之类情况,现在大概15米距离隔着两堵墙没问题。

待段时间可能想做成板子再帖源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正在弄这个

已经弄好了

您好,师兄!
     我正在学习315/433,遇到点麻烦。想请教一下您。方便加一下我的QQ吗?(QQ:735507934),或者我加一下您的QQ。万分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