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Xpresso-CN在IAR下怎么开发,选什么仿真器啊

楼主:
驱动应该装好了,用lpcxpresso IDE开发无能
板子后面写了IAR,应该可以用IAR来开发

导入了一个IAR里自带的LPC1114的例程
编绎有一警告,无错误

仿真器选择那个呢,我一个个试好像都不行啊,
是不是有其他的选项要设置

网友:
没有使用过IAR开发这个东西,主要注意以下几点:

1. LPCXpresso的仿真器是否支持IAR,通过通过LPCXpresso的资料应该可以看出;
2. 你是否安装好了驱动程序;
3. 是否在仿真设置中正确设置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LPCXpresso板载的仿真器在开发软件里显示的是LPC-LINK是吗
LPCXpresso可以用MDK吗
还有楼主前天买了你的书,不错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支持,在MDK下我是用过的一定支持,在IAR下没有试过得看开发板资料是否支持。

网友:
这个用lpcxpresso可以啊

网友:
这块板在MDK下仿真器应该选那个呢,要不要还装驱动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块板在MDK下仿真器应该选那个呢,要不要还装驱动呢
MDK里没有LPC-LINK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没有需要修改TOOLS文件,具体怎么改,自己到网络上找吧

网友:
看这里blog.sina.com.cn/s/blog_4c8035580101dwwp.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A:

MDK里用的是什么驱动?M-link好像只支持IAR,改tools都没有用,能不能帮忙看看!!:carnation: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用JLINK吧,这个比较通用。。。。。。

网友:
请问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没? 是怎么解决的?我也是用这个板,遇到这个问题。  还想问你一下, 可以用NXP自己哪个LPCXpresso开发环境开发这块板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