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功率高频传输电线的问题

楼主:
本人菜鸟
希望大神们帮忙分析一下
比如我现在有一个类似于天线的闭合线圈
上面走的电流比较大,电流幅值比较大,将近50A
但是频率有比较高,比如无许可的6.78MHz
如果用普通铜线趋肤效应比较大,内阻就大的不得了
为了能有闭合电流不能用同轴电缆
用利兹线(多股线)的话我查了很多相关的资料,都没有说利兹线工作于这个频率段的资料
不知道各位大哥在工作中有没有遇到类似的问题呢?
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呢?小弟感恩不尽!

网友:
可用空心铜管

网友:
请问能说一下原因么?空心铜管不是一样有趋肤效应么?电流都在表面走,,,那么内阻不是一样很大么?

网友:
6.78M信号的穿透深度是25um, 用50um很薄的铜管就行了, 其实铜也不见得就好了, 用铝管也不错,虽然电阻率大些,但穿透深度更深些。室外电视天线就是用的铝管。

网友:
铝的电阻率是铜的1.46倍, 穿透深度是铜的1.24倍。
铝的价钱是铜的1/3, 密度是铜的3/10, 相同的价钱可得到10倍于铜的体积,制得更粗的铝管,导电面积更大,性价比更高。

网友:
非常感谢!那么请问用利兹线的效果如何呢?另外这么大电流会不会有发热呢?还有就是会不会有寄生电容的问题?非常感谢!

网友:
如果导电截面足够大, 扃平状导线是最经济的. 利兹线的机械强度严重不足, 外力晃动会引起参数不稳定, 一般只用于有骨架的绕组, 天线体上未见应用

网友:
powerants说的不错,用铜管是为了节省材料,趋肤效应是物理现象无法也不必消除,利用趋肤效应可以节省大量材料费用,多股线则很难找到载流能力足够的,频率方面倒是没有问题。至于分布电容以及其它分布参数是肯定有的,电路设计时需要做出适当补偿即做好匹配,另外你这样的应用是巨大的干扰源,务必整体严格屏蔽。

网友A:
使用镀银铜线吧。不知道这个东西好不好买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多谢多谢,我们这种也不能算是应用,暂时还只是在实验室中功能性的研发,至于EMS方面的问题也只是后续工作。铜材料的话还是比较怕趋肤效应产生的内阻导致较大的损耗,我们这里更多的考虑的是减小不必要的损耗,并且铜管发热也是个比较头疼的问题。非常感谢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镀银铜线吧。不知道这个东西好不好买

适合那么大高频电流的不好买,而且非常贵。

网友:
回复 网友C:

想降低损耗只能用直径粗一些的铜管或编织而成的扁铜线,9楼说的镀银铜线当然也是一个理论上的选择,就是很难买也太贵。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的,过去好多场合使用镀银线。现在越来越少听说它了,但我在淘宝上,仅发现比较细一些的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过去好多场合使用镀银线。现在越来越少听说它了,但我在淘宝上,仅发现比较细一些的线。

近一二十年来白银的价格暴涨,1980s镀银的导线、器件甚至含银焊料等都很常见,今天基本上绝迹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您所说的编织而成的扁铜线是不是类似于利兹线的电线呢?编制的铜丝彼此之间绝缘?

网友:
类似,但细铜丝彼此之间不是绝缘的,常用于大电流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