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uC/OS-II内存管理在实际使用中的问题

楼主:
 uC/OS-II的内存管理中创建的内存块大小都是一样的大小.
如果都块大小是100.
而我们在申请内存的时候使用大小为20的情况加多,这样就会导致内存的使用效率不高
如果定义块大小为20.
那么在使用到大块的数据内存就没办法调用内核函数.

是否有办法创建内存池的时候可以自己定义内存块大小和数目.
如:
大小为20的50块.
大小为100的10块
大小为1000的为2块.
.......

求高手指点下,最好能有源码.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uC/OS-II的内存管理中创建的内存块大小都是一样的大小.
如果都块大小是100.
而我们在申请内存的时候使用大小为20的情况加多,这样就会导致内存的使用效率不高
如果定义块大小为20.
那么在使用到大块的数据内存就没 ...

UCOS2支持的内存块大小都是一样大的,在编译时决定了块大小和个数。
因为没有MMU支持,不支持块大小的动态改变。

如果你在运行时需要各种不同大小的块的话,需要自己去改写UCOS2的源代码。

网友:
回复 楼主:

ucos不管是ucos-II还是ucos-III里面内存块大小都是一样的,正如2楼所说的。
自己改写ucos会很复杂,而且ucos本身架构设计的时候并没有设计成可变内存块
推荐你换一个操作系统,uTenux可以有可变内存池的功能,能实现你要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UCOS2支持的内存块大小都是一样大的,在编译时决定了块大小和个数。
因为没有MMU支持,不支持块大小的动态改变。

如果你在运行时需要各种不同大小的块的话,需要自己去改写UCOS2的源代码。
恩,是在编译时候决定快大小和个数,也没打算动态修改内存块大小

高手,能否提供下着方面的源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B:
ucos不管是ucos-II还是ucos-III里面内存块大小都是一样的,正如2楼所说的。
自己改写ucos会很复杂,而且ucos本身架构设计的时候并没有设计成可变内存块
推荐你换一个操作系统,uTenux可以有可变内存池的功能,能实 ...

为了内存池换一个系统,我觉得有点过了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觉得不为过啊,选择操作系统做设计,首要看得就是他能否实现你需要的功能与性能指标。现在国内80%以上都用ucos,但是ucos的功能并不强。比如你说的内存块大小分配就无法实现,要求功能性能更加强的RTOS。学习一个操作系统并不是很困难,很多都可以举一反三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还不是很清楚你的修改需求。只要不是想搞成有多种不同大小的存储块,只是想静态的修改这个存储块大小和个数的话,应该只需要找找相关的参数宏,然后跟踪一下这些宏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UCOS2的定制能力要做到这点该不会是很难的吧。以上都是个人观点,未经考证。

UCOS2内存管理的内核代码我也没有仔细研究过,只是阅读过一些书籍,了解过它的外部特性,内存管理实现的思想也知道一些。具体的细节性问题不敢瞎说,只是依感觉,你找找相关的资料,说不定在那个config的配置文件中有的。代码上,你顺着malloc这个函数往底层找相关内存块大小的代码。

UCOS2确实用的人很多,一般的需求都是可以满足的,至少有些需求转个弯也还是可以满足的。实在不行,Missque提供的资料也可以参考一下,换个OS也可以趁机会扩展一下眼界和思路。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