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PCB板时忘记覆铜后果有多大?

楼主:
前几天由于时间匆忙,PCB交给厂家时忘记覆铜了,现在无法修改了,请问这样会有什么后果?影响大吗?

网友:
这个主要看什么板子了吧,覆铜效果是减小信号线的回流面积,以及电磁干扰等。稳定性好些,,
通信类的板子,估计影响有
有些板子信号少,低频的可以不覆铜。

网友:
要看具体什么板子的 我们有的板子也不敷铜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还记得我吧?就是问元件封装的那个,谢谢您的回答,我这个板子也很简单,就是集成了一些常用模块,类似于开发板那种,是基于FPGA 的,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哦哦,您能介绍一下哪种必须覆铜哪种可以不覆铜吗?谢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般不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个人经验是这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谢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敷铜要看具体情况:
(1)对于需要严格阻抗控制的板子,不要敷铜,覆铜会由于覆铜与布线间的
分布电容,影响阻抗控制;
(2)对于器件以及上下两层布线密度较大的PCB,不需要敷铜,此时敷铜支
离破碎,基本不起作用,而且很难保证良好接地;
(3)对于单双面电源板,老老实实在电源线边跟地线,不要用敷铜,敷铜的
话你很难保证环路;
(4)如果是4 层(不包括4 层板)以上的PCB,且第二层和倒数第二层为完
整地平面,可以不用敷铜,但如果上下两层器件和布线密度较小,敷铜更好;
(7)4 层以下的PCB 如果阻抗要求不严格,可以在有空间的情况下敷铜,因
为4 层以下PCB 层间距离较远(>10mil),此时敷铜,敷铜与线间距7mil 左右,
可以起到一定的回流作用;
(8)多层数字板内平面层坚决用平面层,不要用敷铜代替,一是敷铜如果为
网格,阻抗很高,二是如果布线布不通,懒人就直接将信号线布这层,弊端太多,
不说了;

(9)内层如果都是单带状线,布线较少的层可以不用敷铜,如果双带状线,
可以敷铜,此时要注意内层敷铜良好接地,这种方案前提是单板阻抗控制不做要
求。

网上看的  这个做的不多 没有太多的经验 只能帮你网上找找了 我们当时做的是没有啥要求的普通板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们有的板子也不敷铜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看用什么芯片,有的要求必须覆铜。有的可不覆。一般情况下关系不太大。但在抗干扰方面就差点了

网友:
如果你的覆铜层同时也是电气通路,那显然不行,类似的错误我曾经犯过一次,不是忘记了覆铜而是发错的文件将覆铜前的电路发给厂家了,结果自然是废板。另外高频高速以及微小信号还有模拟电路也是不准许的,常规数字电路的话如果不影响电气连接则有可能问题不大,但也需要具体分析。

网友:
回复 网友C:

板子上的芯片就只有一个MAX232

网友:
回复 网友D:

恩,谢谢了,等板子到了我再测试一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了,我那个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在布PCB时,有时的地线不布线,等到最后铺一下地,如果这样的话可就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敷铜要看具体情况:
(1)对于需要严格阻抗控制的板子,不要敷铜,覆铜会由于覆铜与布线间的
分布电容,影响阻抗控制;
(2)对于器件以及上下两层布线密度较大的PCB,不需要敷铜,此时敷铜支
离破碎,基本不起作 ...
这样的回答真专业,佩服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看呗

网友:
必须覆铜的两种情况

1.看看是否有高速信号,是否符合传输线模型的条件。如果是,则必须要有完整的返回路径,如果相邻层没有铜皮层,那末必须要覆铜作为返回路径。否则会因为阻抗变化引起反射。
2.是否有的信号需要做阻抗匹配,如果需要,并且相邻层没有铜皮,则必须要覆铜,否者无法控制阻抗。

除此之外,可以不需要。但是我一般能能覆铜就覆铜的。

网友:
我这个做led控制的,敷铜呢,主要是散热。。。看你的是什么类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