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matlab产生正弦表数据

楼主:
工程中,经常要用到正弦表数据。把正弦表数据存入mif文件中,供LPM_ROM初始化用,那么如何得到正弦表数据呢?可以用matlab实现

这里介绍两种方式:

(一)这个方法只在matlab中生成数据表,需要自己手动的
      往mif文件中添加数据

1.假设用到的DA芯片为14为,则2^14=16384
2.一个完整的正弦波为0-2pi
3.正弦波ROM的深度为4096(地址总数)
4.由于FPGA中不识别负数,加入一个直流分量,加8192
则用matlab产生正弦表的函数为:
Y=ceil((16384/2-1)*sin(0:pi*2/4096:2*pi)+8192)
其中ceil函数描述如下:
ceil(x) : 大于x 的最小整数
>> ceil( [3.12 -3.12])
ans =
     4    -3

(二)可以直接生成mif文件

直接生成mif文件
depth = 4096;
width =14;
x=ceil(16384/2*sin(0:pi*2/4096:2*pi)+8192)
fid = fopen('d:\romdata1.mif','w');
fprintf(fid,'depth= %d ;\n',depth);
fprintf(fid,'width= %d ;\n',width);
fprintf(fid,'address_radix=uns;\n');
fprintf(fid,'data_radix = uns;\n');
fprintf(fid,'Content Begin \n');
for(k=1:depth)
fprintf(fid,'%d: %d ;\n',k-1,x(k));
end
fprintf(fid,'end;');

用上面这段程序最大值会出现16384,在Quartus II中会认为是超出数据
范围,所以需要手动的改写为16383.------
----把x=ceil(16384/2*sin(0:pi*2/4096:2*pi)+8192) 改写为下面语句
     x=ceil((16384/2-1)*sin(0:pi*2/4096:2*pi)+8192) 就不存在上述问题了

    数据量小的话,可以用第一种方法,要是数据量大的话,介意用第二种方法。

网友:
也可用excel表格产生mif文件,也很方便。

网友:
不错啊,很有用,matla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