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信号的预加重处理的讨论

楼主:
信号都是由各次谐波组成的,包括高频部分和低频部分。在高频领域,由于存在趋肤效应,信号传输时,高频部分的损耗要高于低频部分的损耗,从而导致信号发生畸变。如下图:

Vi(t)为输入信号,Vo(t)为输出信号,经过一段传输线后,由于高频部分的衰减大于低频部分,导致输出信号的上升沿变长,眼图变小。

    那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这里就需要进行预加重处理,既增大信号的跃变区的幅度,这样的话就能够相对于低频分量而加重高频分量。

    在Quartus II 中可以进行如下设置,在Assignment Editor中,Assignment Name选择Programmable Pre-emphasis,Vaulue设置相应的数值0,1分别对应预加重关和开。如下图所示:

另外对于不同的器件有不同的设置直,如对Cyclone IV的值为0,1,对应关和开,而对stratix3的值为zero,low,medium,high四种,具体可以参考器件的手册。

    进行了预加重处理后,据altera的应用笔记说,可以达到如下图所示效果:

    与上图进行比较,可见进行了预加重处理后,输出信号得到了明显的改善。

    注意预加重只对于输出和双向口进行设置的。

网友:
提高输出信号质量,改善信号眼图,加强没
计可靠性。

网友:
这是Quartus的哪个版本呢?我怎么在assignment 下边没有找到Editor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