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点无线供电的电路图的错误

楼主:
电路的原理图,用面包板搭的时候用着还挺好,但是刷成单面板之后,前级还没事,不过后级经过1117之后的电压很不多,进1117的电压有4点几V,但是出来也是4点几V,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单面板的原件大致是这样的,后级二极管是1N4148贴片的,圆的那种,倍压的电容是16V 100UF,1117周边的滤波是10UF,前级到时没啥毛病。后级的线圈的峰峰值在10V左右。

无线

无线

网友:
总感觉电源的参数应该作些调整才是。
1、R45,是不是需要去掉?
2、最终目标是产生3.3V电压,“后级的线圈的峰峰值在10V左右”---是指次级吗?如果是指次级,本来这个电压就比较高了,再使用倍压电路是不是更不妥?
3、无线供电俺没做过,说得可能有错,请谨慎参考

网友:
回复 网友A:

1.R45是为了限流,线圈能通过的电流在0.2A以内
2.这个电压不稳定,刚才测了一下又变成4.4几V了,用倍压是因为要用1117稳出来的电压给驱动32个LED的单片机供电
3.请问您说的PWM部分应该在哪?
谢谢您的回答

网友:
按照叙述,应该还是1117周围电路焊接问题。如果用面包板搭建的电路确实没有问题的话。
另外用的应该是固定3.3V的1117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固定的3.3V的1117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又重新弄了一个板还是那样

网友:
问题找到了

原理图中的倍压电路的输出极性弄反了,现在1117已经输出稳定的3.3V了,但是带负载能力比较差,在电压不降的情况下,输出的电流只有6mA左右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跟你的输出功率有关,源端增强发射功率,负载端才有足够的能力带载。

网友:
R45换电容吧..

原边的L与C组成串联谐振电路..而谐振点是你方波的一次谐波频率.
这样发射功率最大.

副边LC并联,就不用倍压整流了

网友:
是不是因为频率有关系?  还是弄个模块吧!那个代载能力强     我用洞洞板焊的无线供电的16个led是能亮  但是加上红外接收头就不行了。代载能力特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