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只有四个器件的过压保护高边开关

楼主:
虽然MCU通常在3.3V的低压下运行,但经常会有在12V高压下工作,需要控制负载的情况。如果不能通过低边开关控制,MCU就需要一个在低电压输出情况下控制高边开关的方法。

我们只要很少的器件就可以,输入电压保持大约15伏以下,输出电压将等于输入电压(除去通过晶体管Q2的一点点压降)。

输入电压超过15V时,这个电路就相当于一个低压差线性稳压器(LDO),把输出限制在15V。

晶体管Q1和电阻器R1构成一个电流吸收器。MCU的输出电压(VOH)和Q1的基极-发射极间的压降(VBE), 将产生一个稳定的电压通过电阻,产生电流(VOH - VBE)/ R1,约1.2毫安,给MCU供电。这个电流的绝大部分流过Q2, 来控制负载。当MCU输出变为低电平时这个电流下降到零,开关关断。

齐纳二极管D1提供了一种替代的R1电流的路径。如果二极管的击穿电流是VZ,当输出电压超过VZ+ VOH - VBE,约14.6V时,D1将开始引导电流。由于R1两端的电压是恒定的,二极管有效地“窃取”Q2的基极电流,减少电流流入负载的数量。这种负反馈使电路像电压调节器一样

实际应用中,调整R1,让Q2的基极电流等于 R1= b×(VOH - VBE)/ IMAX。一定要为Q2选择一个晶体管,可以消散在过压事件中所产生的高热量。

精确度嘛,这只是个过压保护器,不用特别精确。

如果不用过压保护,还可以删除齐纳二极管,这个负载开关就只要三个器件了,同样用实际电流源来控制Q2。即使输入电压改变,Q2的基极电流也会保持恒定。哦啦啦,哦啦啦。

欢迎关注我的微信公众账号 "电子设计思路",超级电工,只出精品。

微信账号 eedesign

网友:
这个电路的巧妙之处在于使用了稳压二极管,在控制开关的同时实现稳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英雄,识货啊。

网友:
用了齐纳二极管是亮点。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过两天接着发硬的。

网友:
看来大家用得比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