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色环电阻的读数

楼主:
3842做的辅助电源上一个电阻烧了,该电阻导致整个辅助电源断电了。电阻是5色环的 红  红  银(颜色待定)   金银(颜色待定)   银银(颜色待定)
这个5个颜色顺序,但是如果按照这个顺序这个读数感觉不对,第三条是不是银现在也不好确定,因为电阻的颜色不太好分辨。请各位指导

网友:
棕1、红2、橙3、黄4、绿5、蓝6、紫7、灰8、白9、黑0
往上套就可以了。一般情况离的近的几个色环是电阻读数、离的远的一个色环是误差范围,四环的一般是金色(10%)、银色(20%)棕色(1%),
  五环电阻表示方法:第一、二、三为有效数字,第四环为倍数,第五环为误差(依颜色),例如:红棕红棕棕 阻值为 212×101Ω=2.12 KΩ±1%
7.电阻数字表示法与色环表示法的相互运算:
a 7.6 KΩ±5% 用色环表示为:紫蓝红金。
b 7.61 KΩ±1% 用色环表示为:紫蓝棕棕棕。
拿到色环电阻要把最靠近电阻端部的那一环认为第一环,否则会读反,对色环不大熟悉者,建议万用表鉴别加以证实。
  如果是四色环,前两位是有效数字,第三色环是倍率,第四色环是误差。
  如果是五色环,前三位是有效数字,第四色环是倍率,第五色环是误差。

网友:
楼主说得很好。

关于防止色环读错方向,一般地,有效数值的色环距离很近,误差那一环距其它环稍远;再者,从误差那一个色环的颜色上也可以作为区别的个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