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553.h这个头文件中的此段定义何解,请大家帮帮忙

楼主:
 大家好,我今天在用CCS5.5看LaunchPad G2553的示例程序代码的时候,看到ADC配置的部分里有“ADC10CTL1 = INCH_10 + ADC10DIV_3;         // Temp Sensor ADC10CLK/4”这样的代码,我发现有好多地方会用到诸如“INCH_10”和“ADC10DIV_3”的写法,在相应的寄存器中并没有这样写法的名称,然后我去2553的头文件中查找,就找到了如下的定义:

#define ADC10SHT_1             (1*0x800u)     /* 8 x ADC10CLKs */
#define ADC10SHT_2             (2*0x800u)     /* 16 x ADC10CLKs */
#define ADC10SHT_3             (3*0x800u)     /* 64 x ADC10CLKs */

定义里面的“1*0x800u"这个值代表什么,从哪里得来的,我实在的不清楚,还请大家帮忙解释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
分别是1<<11, 2<<11, 3<<11三个常量的另一种写法。以第11位为最低位存储1、2、3
如果寄存器中第11位和12位表示某些状态,那么用这种写法简单明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样写法的意思能看明白,但就是不清楚由来
谢谢您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