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定时器程序上的一些不明白的问题,请求解答

楼主:
C51有关定时器的程序中一些地方实在看不明白,请大家帮忙看看,下面的程序是一部分,问题都标注出来了。谢谢!
  #include
  #include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long a=6553;
  bit flag=1;      //这是什么标志位?
  sbit LED=P1^0;
  SBIT BEEP=P3^7;

void Timer_init(void)
TMOD=0X11;
TH0=(65535-a)/256; //这个初值是什么意思?
TL0=(65535-a)%256;
EA=1;
ET0=1;
TR0=1;

void timer0(void)interrupt 1
{
  if (flag==1)
    {
      LED=0;
      TH0=65535-((65535-a)/256); //这里不明白?
      TL0=65535-((65535-a)%256);
    }
  if (flag==0)
    {
       LED=1;
      TH0=(65535-a)/256;
      TL0=(65535-a)%256;
    }
  flag=~flag
}

网友:
回复 楼主:

①bit flag=1;      //这是什么标志位?这是你自定义的一个标标识。
②TH0=(65535-a)/256; //这个初值是什么意思?设置加1计数器的计数初值高字节
③TH0=65535-((65535-a)/256); //这里不明白?重新赋初值

最后把书上例子弄清楚。像这句TH0=(65535-a)/256,完全可以直接写值,这样写是为了让初学者看清楚如何赋值的
希望能帮倒忙!

网友:
引用 网友A:
①bit flag=1;      //这是什么标志位?这是你自定义的一个标标识。
②TH0=(65535-a)/256; //这个初值是什么意思?设置加1计数器的计数初值高字节
③TH0=65535-((65535-a)/256); //这里不明白?重新赋初值

最后 ...
那么, bit flag=1;在程序中起什么作用,它的值为1或0时的意义。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分别进入下面if语句
if (flag==1)
     {
       LED=0;
       TH0=65535-((65535-a)/256); //这里不明白?
      TL0=65535-((65535-a)%256);
     }
   if (flag==0)
     {
        LED=1;
       TH0=(65535-a)/256;
       TL0=(65535-a)%2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