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与 ARM 处理器
想玩DSP ---VC5402,不知道XDS100仿真器可用吗?

楼主(2013-03-27):
想玩DSP ---VC5402,不知道XDS100仿真器可用吗?
想玩DSP ---VC5402,不知道XDS100仿真器可用吗?
谢谢大家!
仿真器

网友A(2013-04-26):
winxp下面应该可以用的,是什么公司的XDS100仿真器,54系列一般都支持。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
如果能用,以后玩DSP就不用买仿真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