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小白提问

楼主:
大四毕业生做毕业设计,题目是:基于MSP430的热计量表设计。
要求:提供虚拟的温度和流量信号在单片机内进行积分运算,并且用LCD显示最终的热量。
以前真没接触过单片机,不知道从哪下手,我也不指望能学会,只要大概把这个设计做完就行。
我应该用MSP430哪个型号的,都要买些什么器件呀,我在论坛上泡了两天,就找了些关于温度采集的例子,
现在还是一头雾水,求大神帮忙

网友:
哎,新人无存在感呀,求帮忙呀,如果你们认为我是伸手党,也得给我指条路呀,急死了。

网友:
还是没人呀

网友:
MSP430F149+ds18b20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有流量呢,用什么?

网友:
18B20+launchpad+5510的LCD可以显示温度,至于流量没有做过。
5510液晶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68592-1-1.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看论坛上的资料也是温度得多,基本上没有关于流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四毕业生做毕业设计,题目是:基于MSP430的热计量表设计。
要求:提供虚拟的温度和流量信号在单片机内进行积分运算,并且用LCD显示最终的热量。
以前真没接触过单片机,不知道从哪下手,我也不指望能学会,只要大 ...

看不懂你要做什么。热计量表是什么东东?测温度的传感器很多,DS18B20是很常见的,不过对于新手来说,时序有点难。不过有示波器就好办多了。

LCD用LCD12864或者LCD1602就可以了。
热量这个,什么是热量呢?
需要查热容量吗?流量信号又是什么?

我估摸着,你这个是不是想测个什么类似于管子里流出液体什么的东西,积分算这个热量呢?

网友:
使用超声波测测流量,方便通用,做起来也不会很麻烦!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测家里的暖气用了多少热量,
但是这个热量需要用进水口温度和出水口温度,还有流量这三个数据进行积分运算,
难道你们都没用单片机做过流量的东西么?
还是根本做不了?

在此一并感谢以上各位。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用什么型号的呢,能跟MSP430连接么?

网友:
打电话问EEWORLD和TI的小强吧,好像有漫画就做这个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把你的题目的内容以及背后的原理表述的详详细细的,大家就好给你提建议了

网友:
我们公司以前曾经买过几个类似的仪表。当时装485扩展板的时候拆开看过。用的芯片是M430F149,液晶是12864的。热量计算应该就个公式转换吧。我这边有个说明书,你可以参考一下。对于毕业设计也不用做太复杂,做个最小系统,输入就用电位计接AD进行模拟,再上个液晶。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来我没猜错么,热量计算。需要得出暖水的比热容,温差,水的质量(重量)。热水和冷水的体积在热胀冷缩上的差不用太关心。比热容应该是个恒定值,温差可以在进出口各安排一个温度传感器来测得,这个差值也应该会变动。水的质量,最后转换成流速、横截面积、密度等参数。密度和横截面积应该是个参数,但流速可能会变。

流速的传感器怎么搞,没见过哦,不会要用到霍尔效应器把。

这里至少有流速和温差会变,简单的计算是不行的,得要用积分了。
假如说每1秒或者每5秒算一下热量积累,显示到LCD上。

楼主自己试着建立这个样的数学模型吧。

网友:
你说设计中温度传感器和流量传感器的值可以模拟得到,也就是说不用考虑传感器的采集部分,那你只需要了解一款msp430单片机以及一款LCD显示屏。推荐msp430单片机中的149,和两行LCD显示模块1602。这两款产品比较通用,现成的程序在网上有很多。用心的话很快就能上手。如果不希望自己设计电路板,可以考虑买一个149的开发板。

网友:
回复 网友D:

谢谢,你这个文件时成品的说明书,我可能用不着,还是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数学模型已经有人做了,有现成的公式,不知道怎么编程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也是就准备买个开发板和LCD,简单做下就行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你哪个学校的啊?毕业设计业太难了吧。
听你的描述,应该是要做一个热量表电路出来,这个是有成品的,你可以百度百科一下热量表,里面说的很详细。
测温功能上,热表行业内一般都用热电偶,比如pt100,pt1000什么的。进水回水一边一个,计算温差。
流量功能上,常见的有机械和超声波两种表,我感觉机械的简单点,就和水表似的,计算叶轮转的圈数就行。
显示功能上,一般都选自带LCD驱动的单片机,比如MSP430F4XX系列。不过你也可以选用串口的液晶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