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9B96好像被锁了,但是LM Flash Program解锁没效果?

楼主:
下载程序和编译时报错,用LM Flash Program解锁试了好多次也没能弄好。不知道有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的。

芯片型号:

网友:
回复 楼主:

会不会是IAR 的问题,用 MDK 下个程序试试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keil上下载也报错:
Load "F:\\Documents and Settings\\tulei\\桌面\\DK-LM3S9B96-CD-562\\StellarisWare for C1\\boards\\dk-lm3s9b96\\hello\\rvmdk\\hello.axf"
Connecting: Mode=JTAG, Speed=1000000Hz
Unable to initialize device!, error code=5

网友:
楼主,你这个芯片好像是C3版本的,这个片子就是这样的,还是换一个吧,要不换成C5的,我用的C5好好的,一个测试板子下载了超过一百次了,没有问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难道下载次数超过一定数目了就会锁,听说C1版无法解锁,C3的可以的啊,哎。。。换芯片,我自己还没焊过这种引脚密集的,有没有专门的人焊 啊

网友:
楼主的板子不是自己做的吗?如果你缺少这方面的经验,可以先拿一个简单的贴片,引脚比较少的练习练习,要不很容易焊坏,这个9B96引脚还是不少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试过利用J-LINK对Luminary LM3S JTAG口解锁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会不会是硬件上连接出问题了,要么就是驱动有问题,感觉像是你的 LMFlash Programer 找不到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