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条C语句的疑惑

楼主:
#include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unsigned int i;        //0~65535
unsigned char j;

void main()
{        i = 40000;
        while(1)
        {        for(j = 7;j >= 0;j--)
                {        P0 = table[j];
                        while(i--);
                        i = 40000;
                }
        }
}

这一小段code是想实现8个LED跑流水灯的功能。但LED只跑了一遍灯就全灭了,过一会儿,灯全亮,似乎是跑飞了。我单步执行看变量j时发现,j=0时,执行for(j = 7;j >= 0;j--),j=255。

网友:
回复 楼主:

for(j = 7;j >= 0;j--)
因为j是无符号类型,所以j >= 0永远是真。

建议看下这篇帖子:
【程序设计】聊聊C语言 之 数据类型引发的程序异常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66228-1-1.html
应该会有些收获。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上的帖子不错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楼正解

for(j = 7;j >= 0;j--)

一般情况下

for(j=0;j<7;j++)

楼主反其道而行之一定不太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明显的是0再次--后翻转为了255嘛。解决方法:
1.定义 j 的数据类型为signed char
2.如果代码只有for(j = 7;j >= 0;j--)这一处的话吗,改为
for(j = 8;j >0;j--)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楼眼毒,我想了好一会才看到一楼

也特意去看了一楼转过来的贴子,不错 说的到位
细节问题全是经验

网友:
回复 网友C:

网友:
好多玩单片机的新手都会犯数据类型的错误

网友:
又学到一点东西,顶一下~~~

网友:
是的,我也没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