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计算机能不能同时调试两块LaunchPad?

楼主:
一台计算机能不能同时调试两块LaunchPad?
不知道端口怎样识别的?开发环境中能不能设置?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能,楼主可以调完一块再调另一块,毕竟楼主不能分时复用

网友:
LZ可以装个虚拟机,这样就能同时调两块了~~~

网友:
手动设置端口不知道行不行呢,LZ试试吧。完了告知大家。

新浪微博http://weibo.com/u/3178116863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感恩,毋需抱怨!

网友:
回复 网友A:

晕,我就是想讨个便宜直接知道结果的,我自己试还要问干什么。
虚拟机估计肯定行,不过耗资源厉害,打开那么多软件,计算机吃紧呀估计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刚刚试过,可以。
开两个IAR,分别选择不同的COM端口。
这样方便一点,两边通讯调试修改两边程序不要只用一个端口拔下来插上去来回倒腾

网友:
串口问题

你调试过串口没有呀,那个TI提供的例程,求指点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抱歉,没调试过自带的UA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