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msp430f149双机通信很好,但是在加一个从机就有 ...

楼主(2013-03-28):
请教一下msp430f149双机通信很好,但是在加一个从机就有问题
我打算 一个主机对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从机,轮训实现主从通信。
都配置为地址多机模式,开始为地址唤醒接收功能,发送功能关闭
1.主机发送从机1地址,从机接收后返回数据后关闭发送使能,主机接收数据。
2.主机发送从机2地址,从机接收后返回数据后关闭发送使能,主机接收数据。
现象:1.一主一从收发正常
2.一主2从不正常,主的接收端口始终为高电平。
分析:主机接收的端口始终为高电平,无法拉低,从1P3.6发送时,从2P3.6为高,主P3.7始终为高,不能拉低,无法接受数据。
那么要在发送数据数据完毕后关闭P3.5 TX1的的2引脚功能改为普通IO口输入实现高阻模式,是不是要重新初始化串口配置呢?
通信

网友:
你的主从通信是RS485吗?查哈硬件原因,从机在总线上接入很多时把A、B线之间的120匹配电阻去掉。

楼主:
搞定了,加三态门或者与门后到总线皆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