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AM知识扫盲+经验分享

楼主:
最近咱们的新系统计量仪表项目上,第一次用到了铁电存储/FRAM这个新玩意儿(富士通半导体2.7V-5.5V宽电压FRAM——MB85RC256V),恶补了一些铁电存储的基础知识,这次也顺道在慕尼黑电子展上在富士通的展会上与他们的专家有不少的交流和学习,增长不少知识。网上FRAM的资料好少,down的都是英文的,英语不好害死人!!!发现FRAM小白真心不少,这里,分享普及一些FARM方面的知识,大牛如果误点进来就给小弟一些学习FRAM经验介绍吧!
什么是FRAM?
FRAM(铁电随机存取存储器)是被称为FeRAM。这种存储器采用铁电质膜用作电容器来存储数据。FRAM同 时具有ROM(只读存储器)和RAM(随机存取器)的优点,在高速写入、高耐久性、低功耗和防窜改方面具有优势。
关于铁电介质
下面的图表解释了PZT晶体结构,这种结构通常用作典型的铁电质材料。在点阵中具有锆和钛,作为两个稳定点。它们可以根据外部电场在两个点之间移 动。一旦位置设定,即使在出现电场,它也将不会再有任何移动。顶部和底部的电极安排了一个电容器。那么,电容器划分了底部电极电压和极化,超越了磁滞回 线。数据以“1”或“0”的形式存储。
PZT晶体结构和FRAM工作原理

当加置电场时就会产生极化。(锆/钛离子在晶体中向上或向下移动)
即使在不加置电场的情况下,也能保持电极。
两个稳定的状态以“0”或“1”的形式存储。
存储器分类中的FRAM

与其它存储器产品相比,FRAM的特性

网友:
上次跟富士通的一位工程师聊天,重点给我推荐了他们一款FRAM非易失性存储器的RFID MB89R118,说是数据能够保存时间长达10年,可编程高达10000亿次。存储温度也比一般的要宽泛,在-40℃至85℃,某些恶劣环境应用的可以关注一下。

网友A:
铁电存储感觉还不错。  其实这要看:用在合适的地方就很爽,不合适的地方就没什么好心情了。  比如容量和价钱的关系能让你吐血,软件处理流程不合适也会让你莫名、标称寿命在某些应用会让你犹豫。也顺便分享个FRAM资料吧(富士通FRAM),上面的所有内容都包含,全英文的,慎入http://wenku.baidu.com/view/dee71980e53a580216fcfef9.html

网友:
楼上正解!好不好用要看你用来干什么,铁电存储器适合作为快速数据备份存储,但不适合做固定内容的长期存储如程序存储器等,另外价格也相对较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铁电存储感觉还不错。  其实这要看:用在合适的地方就很爽,不合适的地方就没什么好心情了。  比如容量和价钱的关系能让你吐血,软件处理流程不合适也会让你莫名、标称寿命在某些应用会让你犹豫。也顺便分享个FRAM资 ...

谢谢分享的资料,虽然看不懂,哈哈。。。如果楼上也是做PDF资料,全中文——《基于RFID标签》
http冒号//wenku点baidu点com/view/a84174224b35eefdc8d3339d点html

网友:
FRAM学习,网上一大把,哈哈!看到过一个FRAM产品特性介绍的视频:http://t.cn/zjS95Nn介绍了富士通半导体的FRAM产品特性,也可以顺带学习下FRAM的特点。(貌似,大家谈FRAM必富士通呢?!)

网友:
FRAM学习,网上一大把,哈哈!看到过一个FRAM产品特性介绍的视频   http冒号//www。tudou .com/programs/view/WMrswUJKNyw/ 介绍了富士通半导体的FRAM产品特性,也可以顺带学习下FRAM的特点。(貌似,大家谈FRAM必富士通呢?!)

网友:
呵呵,没有什么奇怪的,这是个所谓的利基市场,玩家本来就不多,而且富士通毕竟是FRAM产品的leader啊。关于富士通FRAM的一点个人使用心得:富士通FRAM产品线比较大的亮点为具有多种接口和容量,包括工业标准的串行和并行接口;产品系列比较全(各种电压范围、温度范围);当然,FRAM产品结合了ROM的非易性数据存储性能和RAM的 优势,该产品同时也具备了高速读写,高耐久性,低功耗三大特点,另外也推荐一下他们的微博http://e.weibo.com/fujitsusemiconductor,相关知识一大堆。

网友:
呵呵,没有什么奇怪的,这是个所谓的利基市场,玩家本来就不多,而且富士通毕竟是FRAM产品的leader啊。关于富士通FRAM的一点个人使用心得:富士通FRAM产品线比较大的亮点为具有多种接口和容量,包括工业标准的串行和并行接口;产品系列比较全(各种电压范围、温度范围);当然,FRAM产品结合了ROM的非易性数据存储性能和RAM的 优势,该产品同时也具备了高速读写,高耐久性,低功耗三大特点,另外也推荐一下他们的微博 http://点weibo点com/fujitsusemiconductor,相关知识一大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