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安装问题

楼主:
 第一次用啊
从TI官网上down的CCS5.3,安装时出错,现象如下:
请求帮助!谢谢了!
Error in action ExecuteAction

Error in action ExecuteAction

Error in action ExecuteScript

Error in action ExecuteExternalProgram_Join

couldn't execute "D:\ccs\ccsv5\eclipse\jre\bin\java.ex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while executing
"::InstallJammer::actions::$component $this"
    while executing
"::InstallJammer::actions::$component $this"
    while executing
"$obj execute"
    (procedure "::InstallJammer::ExecuteActions" line 69)
    invoked from within
"::InstallJammer::ExecuteActions $action -parent $id -conditions $eval"

网友:
现在安装好了没?

网友:
ccs里自带了eclipse,建议不要装到其它分区,安装过程按默认路径进行~

网友:
网上搜索一大堆应该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现在安装好了吗?我现在安装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我也是遇到这个问题,谁有解决方案。求助

网友:
windows8.1应该用什么版本呢,TI网站上有各种,第一次接触,一点也不了解

网友:
请问如何解决的呢?

网友A:
我也是这个问题,请问一下谁有解决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这个问题,请问一下谁有解决方案

到底遇什么问题了,

楼主是CCS5.3

现在还安装5.3?

CCS的安装到底什么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