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单片机控制数码管显示两位数的c程序求解

楼主:
我刚开始学习单片机,是个菜鸟。刚学到数码管,我原本是想让开发板上的第1、2 个数码管显示5和4。编写的下面的程序却让它们显示4和5。怎么也想不通,还望大神们指教指教。
#include
sbit dula = P2^6;
sbit wela = P2^7;
unsigned int i,j;
void main()
{
while(1)
   {
    wela=1;
P0=0xfe;
wela=0;
for(i=2;i>0;i--)
  for(j=110;j>0;j--);
dula=1;
P0=0x6d;         //显示数字5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d;
wela=0;
for(i=2;i>0;i--)
  for(j=110;j>0;j--);
dula=1;
P0=0x66;         //显示数字4
dula=0;
P0=0xff;

   }
}

网友:
不存在第一个,第二个这个顺序,只存在哪个口对应哪个数码管。反过来放不就行了吗?

网友:
延时程序位置不对。第一次延时没有送显示数据,导致你首先看到的是后面的4

网友:
楼上正解,要选择数码管,发送数据后再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