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以中断的方式发送,只能成功一次,第二次就不成功,求赐教,附源码。

楼主:
求大虾赐教!

NO.11 UART-中断.zip

网友:
楼主把中断关了,应结束时打开

static void write_data(void)
{
    static uchar send_length = sizeof(SendBuf);     //这里把要发送的数据的长度定义为静态变量,用它来判断是否发送完
    static uchar send_head=0;
    if(send_length == 0)    //如果无数据发送,就退出
    {
        //关闭串口中断
        TI=0;
        send_head=0;
        return;
    }
    else
    {
        send_length--;
        SBUF = SendBuf[send_head++];
    }
}

/****************************************
         串口接收中断
****************************************/
void UART_Receive(void) interrupt 4
{
           if(RI)
        {
        RI=0;
//             ReceiveBuf[length++]=SBUF;      //接收串口数据
    }
    if(TI)    //如果是发送中断
    {
        TI=0; //清除中断标志位
        write_data(); //调用发送函数
       TI = 1;
    }
}

网友:
我已经找到原因了,虽然你说的不对,但还是很谢谢你!原因是我在write_data函数中把send_length定义成了静态变量。它的值只能被初始化一次,当第一次发送完成后,它的值就永远为0了。

#define _UART_C
#include "includes.h"
static void write_data(void);
static INT8U send_length = 0;     //这里把要发送的数据的长度定义为静态变量,
                                  //用它来判断是否发送完,它的值在send_data函数中被赋值
                                  //每次发送完一个字节,后在write_data中减一

/****************************************
         串口初始化  9600bps  8bit  1stop
****************************************/
void Init_UART(void)
{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PCON=0x00;
   SCON=0x50;
   TR1=1;
   ET1=0;
   ES=1;
}

//串口发送十六进制数据
//num:要发送的数据的个数   *str:数据数组的首地址
//应用层调用此函数把要发送的数据写入发送缓冲器中。
void UART_SendData(unsigned char num,unsigned char *str)
{
        INT8U i;
    for(i=0;i            {
                    SendBuf=str;
           }
    send_length = i;
    write_data();     //调用发送数据的函数
}

//串口发送字符串
void UART_SendString(unsigned char *str)
{
    INT8U i=0;
        while(str!='\0')
           {
            i++;
           }
    UART_SendData(i+1,str);
}

static void write_data(void)
{
    static INT8U send_head=0;
    if(send_length == 0)    //如果无数据发送,就退出
    {
        //关闭串口中断
        TI=0;
        send_head=0;
//         flag_uart = 0;
        //发送信号量
        OSSemPost(Sem_UART);
        return;
    }
    else
    {
        send_length--;
//         flag_uart = 1;
        SBUF = SendBuf[send_head++];
    }
}

/****************************************
         串口接收中断
****************************************/
void UART_Receive(void) interrupt 4
{
    OS_ENTER_CRITICAL();
    OSIntNesting++;
    OS_EXIT_CRITICAL();
           if(RI)
        {
        RI=0;
            ReceiveBuf[length++]=SBUF;      //接收串口数据
    }
    if(TI)    //如果是发送中断
    {
        TI=0; //清除中断标志位
        write_data(); //调用发送函数
    }
    OSIntExit();
}

网友:
串口接收中断

/****************************************
         串口接收中断
****************************************/
void UART_Receive(void) interrupt 4
{
    OS_ENTER_CRITICAL();
    OSIntNesting++;
    OS_EXIT_CRITICAL();
           if(RI)
        {
        RI=0;
            ReceiveBuf[length++]=SBUF;      //接收串口数据
    }
    if(TI)    //如果是发送中断
    {
        TI=0; //清除中断标志位
        write_data(); //调用发送函数
    }
    OSIntExit();
}

网友:
我用的查询,也只能传送一次,也正在找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