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个程序运行完又会重头开始

楼主:
不是很明白,下面这个流程,跑到最底,又会自动从新开始跑.为什么呢?
void main()
{
    OSCCON = 01110100 ; // internal 16Mhz osc
    TRISD = 0X00 ;
    PORTD = 0x0000000 ;
    delay(100) ;
    PORTDbits.RD0 = 1;
    delay(100) ;
    PORTDbits.RD1 = 1;
    delay(100) ;
    PORTDbits.RD2 = 1;
    delay(100) ;
}

网友:
CPU是不知疲倦的

它可不知道已经跑到底,仍接着做取指→解析→执行继续往前闯,然后…………然后就疯了。

网友:
如果我想让它停下来,要输什么指令?

网友:
要想不让程序乱飞,就要把它圈起来跑循环。如:

void main()
{
    while (1)
    {
       程序本体;
    }
}

好比让一个有无限体力的傻瓜沿赤道跑,他永远能不撞墙地跑下去,却永远也跑不出地球,不会闯祸。

网友:
若只想让程序跑一次,可以叫它原地踏步:

void main()
{
    程序本体;
    while (1);
}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些机器具有停机指令,或者进入低功耗模式不再运行。

网友:
回复 楼主:

仙猫正解,我也想这么回答,加whie(1);就是让单片机原地不许动。如果不加单片机就进入跑飞状态,飞了半天自己觉得不对,就又重新到程序入口再执行了。

网友:
继续在这个例子上,修改如下:
将void main() 中的其中一个delay()改成timer0()替换.
timer0()
{
    T0CON = 11000000 ;
    TMR0IE = 1 ;    // enable timer0 interupt
    TMR0L = (65535-1000)%256 ;
    TMR0H = (65535-1000)/256 ;
    PEIE = 1 ;
    GIE = 1 ;
}
其中中断服务子程序以下:
void interrupt ISR(void)
{
    if (TMR0IF = 1)
    {
        TMR0IF = 0 ;  // clear  timer0 interupt
        TMR0L = (65535-1000)%256 ;
        TMR0H = (65535-1000)/256 ;
        temp++ ;
        if (temp >999 )
        {
            temp = 0 ;
            TMR0ON = 0 ;    // stop timer0
        }
    }
}

我本来是想用timer0作计数器,做delay,但是运行结果是,根本就没有delay效果.
很想知道为什么? 这里错在哪里?

网友:
以上代码均参考书上例子修改.
1.不知道timer有没有开始计数?
2.然后中断服务子程序里面怎么又还要个temp常量? 不解.
谁能给个timer例子参考一下.

网友:
timer0() 似只是个定时器的初始化程序,哪会delay?

tmp 应该是个全局变量,每进中断一次就加1,外部程序通过观察该变量实现delay。

网友:
T0CON第7bit是TMR0ON位,调试发现能进中断服务子程序.
但是主程序和中断服务子程序,各跑各的.我要怎么把主程序停下来?

网友:
“T0CON = 11000000 ;”

这么写法编译不是把它当成10进制了吗?

网友:
11000000如果按十进转十六进制等于a7d8c0,无论前面取数,还是后面取数,"a" "d" "c"都超过8.其它位设置也没涉及到模式等问题. 调试时,是可以进中断子程序. 这里的赋值确实是我的马虎.
只是主程序和子程序都各跑各的.能不能设置让主程序停下来的中断?

网友:
能给多点提示吗?

网友:
别沉了呀,我至今还没搞定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