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SP430中断嵌套

楼主:
有谁会msp430中断嵌套,麻烦指教一下。我想实现ADC12中断时能收其他中断,但在ADC12中断设置_EINT();后单片机会不停地自动复位。有谁知道这方面的请指教一下,谢谢啦

网友:
你把ADC12的中断服务函数贴出来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谁会msp430中断嵌套,麻烦指教一下。我想实现ADC12中断时能收其他中断,但在ADC12中断设置_EINT();后单片机会不停地自动复位。有谁知道这方面的请指教一下,谢谢啦
不会,关注。

网友:
//定时器中断用来触发ADC12,开始转换ADC设置为单次采样模式
#pragma vector=TIMER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a0_isr(void)
{
    ADC12CTL0|=ENC+ADC12SC;
}
//ADC12采样包括中断
#pragma vector=ADC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2ISR(void)
{
  _EINT();
  ADC12CTL0 &= ~ENC;
  TEMP1=ADC12MEM0;
……
}

网友:
单独操作的时候没有问题,能够进行转换,但加了一个P1中断,用按键控制就不行了,不停地自动复位

网友:
P1的中断需要注意清除中断标志位
可能不断的嵌套导致堆栈溢出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