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A60S2 32MHz晶振 复位电路问题

楼主:
STC12C5A60S2  准备用32MHz有源晶振,晶振电路和复位电路需要什么改变呢?

这是我画的电路,晶振连XTAL1 , XTAL2悬空
复位连的是RST,第二复位引脚悬空
求坛友指导。先谢谢了。

网友:
使用有源晶振比较简单,注意一下时钟走线即可,连线要短直,中间不要通过过孔即可。楼主图中L1不需要。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若是有源晶振通过过孔会怎么样?
还有,这个电路对不?用第一复位引脚对单片机有影响不?

网友:
过孔在此跟是否有源晶振无关而是由信号频率决定的,频率较高的信号对分布参数很敏感,而过孔的分布参数很明显,容易造成信号反射和波形劣化,所以高频信号回路里不可以使用过孔。
复位电路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懂了,谢谢版主

网友:
回复 网友A:

斑竹咋看出有过孔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斑竹咋看出有过孔的呢?

不是看出有过孔,而是提醒不要在时钟回路里使用过孔。

网友:
有源晶振比较简单

使用有源晶振比较简单,注意一下时钟走线即可,连线要短直,中间不要通过过孔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版主威武啊,其实我真过孔了  T_T ````